请教 30Mpa 300mm轴水中旋转动密封用什么形式好?

楼主(2007-11-19):
30Mpa 300mm轴水中旋转动密封  高速旋转

网友:
请教 密封件过盈量

油缸中密封件过盈量一般占该密封件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30Mpa 300mm轴水中旋转动密封  高速旋转

转速?多深(压力)?

网友A(2008-01-30):
旋转高压密封关键是线速度,用旋转格来圈线速度应<1m/s,最好不要超过0.5m/s,恒诺密封有一种旋转齿形密封耐压和耐速均超过格来圈。可以胜任30Mpa 300mm轴水中旋转动密封  高速旋转<2m/s ,如果速度低,可以密封更高压力。也可以封水。

网友(2011-08-29):
旋转泛塞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高压密封关键是线速度,用旋转格来圈线速度应

泥浆的高压密封问题,一直用U型和V型组合密封,但寿命短;
请教一下:贵公司的L型加O型圈或泛密封使用寿命指标多少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