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x向精度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7-11-19):
大连产cka6150经济型数控车床,配置gsk980td系统,车削工件材料为铸铁.
故障如下:车出的工件尺寸太小(车外圆向内多进刀);厂家来了个人把丝杠拆了说是丝杠问题,更换丝杠后,故障依然存在.
打重复定位精度,精度一开始跑1-2丝,时间长  后漫漫叠加到10丝开外.测反向间隙远远大于系统的极限值
x向伺服传动是伺服电机+同步带,丝杠用2阁套背对背,中间夹了个平面轴承,外部用边帽并紧,(已经并紧)
检查时换过新的电机(内置编码器),新的驱动器,新的轴承 阁套..就差把整个中脱板换了..但是故障依然存在.
注明:此现象并不是一直就存在的,有的时候工作一整天工件都能达到精度要求.(是否能受外部干扰?)
各位前辈仁兄,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故障如下:车出的工件尺寸太小(车外圆向内多进刀);
说明详细的检验问题
以上的说明我认为是
应该是电压波动的缘故
新机床需要磨合期的,跑怎么15天再调整,先机械后电气的方法

网友:
都是经济型惹的祸!
看了楼主的说明,认为,机械问题要重点检查同步带的传动这一块.如果这一块没问题的话,那恭喜你又要花钱了.你问问别的厂家用的这种机床稳定不稳定,要是只有你的是这样,那你还是考虑考虑电源吧.
我们试过国产的数控系统,伤心啊.
不过说实话,我不太同意电源电压的因素.
到底是什么原因,找到了别忘了告诉大伙一声.

网友:
如果反向间隙的值基本合理的话,调整丝杠各安装精度试试吧(非螺母部分).
唉,最好别丢转又不报警.

楼主:
回cjq203

具体的尺寸检验不必赘述.
说个更能说明问题的罢!比方说我车个直径50的棒料外圆,,车到了50后不下工件,重新循环程序,按理说,车到仅仅能蹭到棒料外皮,但实际上的情况是每执行1次程序,车刀总会向x负向进个1 ,2丝,而且是叠加式的,循环1上午...棒料就被车的只有40的直径了...

楼主:
回 hawkofsky

同步带也换过了。这个机床旁边有一台过了保的同型号的机床,除了润滑管堵了一次,没出过什么大的故障。工人们用的刚刚的。。。
由于这机床有的时候能整整1天工作而不发生此故障,我倒觉得受什么干扰了,打开电气柜发现没可靠接地。。。
晚了,厂长要退机了。

楼主:
回 散人

反向间隙达到了16丝。。远远超过系统允许的极限了(1.5-2.0)
哎,国产的经济型数控+国产系统+24小时工作+1周清理保养1次+3个月才盼来的厂家售服人员难死我们机电公司哈!以后希望本网站的同仁慷慨解囊,交流经验!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反向间隙的值设置的不对。

网友:
这样看来是干扰了,广数用的驱动器是模拟量给定的,其实低端数控基本都是这种方式.低压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尤其是接地不良时.我估计你这台机床有时候自己就会跑,打表试试.广数上次来推销他们的系统,结果当场飞车,吓死我了!

楼主:
打了表了,叠加式的跑,毫无规律。
希望网友给点抗干扰的方法,简明点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驱动器没调好,找个明白人看看,不要相信厂家的就一定可以解决问题.遇到新手,把床子都拆光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当然,对他们要有耐心,高手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想当初我刚入行时也是闹了不少笑话,就是到现在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简明点的抗干扰:
保证接地良好,这是基础.
驱动和系统之间的连接要尽可能的短,如果是屏蔽线就把屏蔽层也接地,如果是双绞线的,要尽可能减小非双绞的长度.
驱动和电机之间的反馈电缆要剥皮接地.
未使用的线要取掉,每一根线就相当于一根天线,尤其是系统上出来的电缆,上面有些线是没使用的.
注意别伤着线了.
如果有高频的变频器,必须加滤波器.我们刚处理完一台手轮失控的床子.就是大功率的高频变频器的干扰.加上滤波器就OK啦.
还有,加磁环能有一定作用,广数的电缆上应该有磁环的,就是粗粗的那块.好难看,也不好布线.好系统上都不加,他们是没办法才加的.

楼主:
回 hawkofsky

多谢高人指点迷津.
保证接地良好,这是基础.
驱动和系统之间的连接要尽可能的短,如果是屏蔽线就把屏蔽层也接地,如果是双绞线的,要尽可能减小非双绞的长度.
驱动和电机之间的反馈电缆要剥皮接地.
未使用的线要取掉,每一根线就相当于一根天线,尤其是系统上出来的电缆,上面有些线是没使用的.
注意别伤着线了.
如果有高频的变频器,必须加滤波器.我们刚处理完一台手轮失控的床子.就是大功率的高频变频器的干扰.加上滤波器就OK啦.
还有,加磁环能有一定作用,广数的电缆上应该有磁环的,就是粗粗的那块.好难看,也不好布线.好系统上都不加,他们是没办法才加的.

网友:
先从机床电源开始着手,最好把进电源模块的电源加一个稳压电源,保证接地的良好,还有看看边上是否有大功率电器设备.实在不行的话建议换机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好象是数控部分的反向间隙设置错了吧,一般情况下双螺母滚珠丝杠的反向间隙是零,如果是用硬轨,可能要设置一定的反向间隙补偿,但用滚珠导轨就不用了,因为用滚珠导轨时的启动扭距很小.滚珠导轨的摩擦系数是硬轨的1/50哦!

网友:
我讲我的数控发生的毛病,看对你有没有启发.我的数控是自已改装的,在改装时,X轴不小心用了一个水货的平面轴承,刚开始还行,用了一段时间后X轴方向时大时小(和你的不一样,你的是垒加的),开始以为反向间隙没调好,反复调没有作用,后把中拖板折了才发现是平面轴承的问题,轴承的滚珠面都成了波浪形,换了之后一直很稳定.

楼主:
如我所说,轴承已经换了,估计不会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参数没有调整好啊,叫厂家的来把系统.驱动参数调整一下.

网友:
电压  附近有什么大型通信设备吗

网友(2008-08-22):
用专线供电.附近避免电焊机等波动大的设备就可以.还有就是机箱内部步线问题,避免内部干扰.适当做屏蔽后做伺服测试.检测各项精度,全行程,快慢速度
分段测试.先分开水泵,照明等做电气测试.

必要的时候看线路板.这个一般需要专业的人员哦
如果没有问题,那只有加电容的方法,可以起到很好的方法
以上是在排除机械故障的基础上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 数控机床 电路组装工人 你的 帖子给我好好的上了一课 希望以后多联系  我虽然是大专毕业 ,可能比我们厂的其他电工学历稍高 但是 很多原理不懂  希望多多指教  不知能否留下通讯方式 或者邮箱、QQ\我的 QQ  490080811  本楼其他楼层的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和电机之间的反馈电缆要剥皮接地.    你的意思是说 编码器线也要剥皮接地吗?
   我们组装的一般是 三菱、FANUC 的 跟系统来有些线很长 而我们又不敢轻易的剪掉  一般都是窝在线槽里面  怎么布置才不会产生干扰  或者让干扰尽量的小呢。。。。
   还有 我的 邮箱  zjc850628@gmail.com

网友:
都是一些好的有建设性的,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
我看还是丝杆装配里面的问题

网友:
试试

看看驱动器的电子齿轮,也许吧!

网友:
麻烦大了,同情楼主!

网友:
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楼主说的是每次都是往一个方向即X轴负向叠加的,凭这一点我不太认同是外部干扰所引起的,如果说的干扰所引起的我认为应该没有这样的规律性,
      我觉得还是机械部分有问题,我猜测是不是因为拖板侧面的斜度销过松或是大头与小头的接触点不好,造成X轴在两个方向运行的摩擦力不一致,所造成这种总是往一个方向漂移叠加的.
       以上仅凭个人猜测,若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别见笑!

网友(2008-12-05):
大连和广数的机床,时间长了,就这样
不坏才怪
间隙没办法
经济型

网友:
广数的经济型系统易受电磁和电压的干扰,加上大连机床同步带的组合,精度本就不高。你这台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