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展开计算---求助

楼主(2007-11-19):
请问各位师傅100度--175度角度怎么计算展开尺寸
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
板厚的3/1T為折彎系數,假設1.2T板材在折90度時,折彎系數為0.4,折100度也就是80度,0.4除以90度=0.00444換而言之0.00444乘以80度=0.3552為所得系數,哈哈,,,,,,,,這種方式好像有點笨,但還是算出來了.:

网友:
取中性层 再在CAD里模拟出来 直接点线的特性就能知道展开长度。这种方法我觉得最省事  关键是中性层的位置 一般取1/3-2/5T  可能不同工厂这个不一样。

网友:
请问2楼的大大
您说的有点深度
可以先写个公式再解释一次吗?

网友:
我们计算中性层的方法:钢材 K=0.445T,铝材K=0.554T

网友(2007-12-23):
沒有這樣子計算過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180-折弯角度)/90*折弯延伸量+内档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太笼统了吧,应该说中性层的计算是根据折弯刀具的内R跟材料厚度的比值来取的,只有比值大于6.5以后中性层才在材料厚度的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阿富说的不错,看来是这行的高手啊
不过如果板材在4mm一下的话,而且内R在0.5以内的话,我还是建议黑哥的计算方法

网友:
角度/90*板材的系數(0.4T)

网友:
靠你们也太保守了
小弟
大哥告诉你
180度减去现有的角度等于捕角
捕角除去90等于你所要系数的百分
再乘个90度的系数就是你要的系数
举例假设是1.5铁板折弯是130度
很简单(180-130)除90乘0.6
系数就是0.333
哈哈

网友:
方法很多,不过要结合实际,公式都只是理论上的。

网友(2008-01-26):
理论上都差不多,具体情况要看材料和模具

网友:
嗯嗯
想了很久
发现10楼跟11楼大大的公式
终于发现怎么算了

网友(2008-04-09):
怎么两位的系数不一样呀,一个0.4一个0.6,晕!有哪位能提供一下各种材料的折弯系数?

网友(2009-03-21):
角度/90*板材的系數(0.4T )我也是用这中方法哦 、、简单哦

网友:
板厚的3/1T為折彎系數,假設1.2T板材在折90度時,折彎系數為0.4,折100度也就是80度,0.4除以90度=0.00444換而言之0.00444乘以80度=0.3552為所得系數,哈哈,,,,,,,,這種方式好像有點笨,但還是算出來了.: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对     钝角和锐角的差很多的
80度应该比90度的折弯系数要大
100度应该比90度的折弯系数要小

网友:
取中性层 再在CAD里模拟出来 直接点线的特性就能知道展开长度,有软件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一下  刚接触钣金  怎么我们厂计算延展度是2T-0.5啊

网友(2009-04-20):
还是用0.4T吧  做出来精度也可以了

网友:
我们是大于135度就不减材料

网友:
不同厂家的板材折弯拉伸都有点不一样。
我们一般不按照理论算,冲个100×100的板材,在折弯机试折,量出两边的尺寸相加,减去100,看相差多少。简单。实用。

网友(2009-06-02):
我也学习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