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齿轮标准压力角取20°?

楼主(2007-11-19):
哪位高人好心赐教:为什么齿轮的标准压力角要取20°?
感谢的非常!

网友A:
压力角的余玄等于分度圆半径除以渐开线在任意点的向径,压力角越小对传力越有利.应该是分度圆处的压力角取标准值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角的余玄等于分度圆半径除以渐开线在任意点的向径,压力角越小对传力越有利.应该是分度圆处的压力角取标准值20度.

前一句中分度圆应该是基圆。

楼主:
为什么取20°呢?
如果越小越好那我取的再小一些不行吗?

网友:
为什么齿轮标准压力角取20°

这老外经N多方试验得出的比较综合, 权衡利弊的结果, 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们的成果,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可以自己做试验获得你所要求的那个结果.

楼主:
明白了
只是取了一个最优值
谢谢高手!

网友:
对于齿轮的压力角来说,是可以取很多数值的,大致来说从14.5°到25°左右的都有使用。齿轮的压力角越小,传动效率越高,齿部的机械强度越差;齿轮压力角越大,传动效率越低,但齿部的机械强度越高。英制齿轮采用14.5°压力角,公制齿轮采用20°压力角主要是从互换性和通用性来考虑的。我们知道加工齿轮,每一种模数,每一种压力角就需要一种齿轮滚刀,如果用铣床加工齿轮,每一种压力角的铣齿刀就要8个齿形规格,这样算来,对于整个齿轮系列的不同模数,刀具的品种就太多了,特别在战时,军事装备上要求通用性强,互换性好,就要求齿轮的规格必须在模数系列和压力角要标准化。20°是德国标准,是取传动效率和强度两个指标均衡性比较好的情况制定的。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个别垄断性企业生产设备,为了不让别的企业接入,专门搞自己的企业标准,有意不按标准办事,目的就是买了我的设备,就必须买我的备件。
从历史上讲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就清楚了。

网友(2007-12-20):
楼上仁兄厉害啊!小弟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0-07-05):
元帅就是不一样。谢谢,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可不能随便取。,涉及的方面是很多的,首先一条就是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