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离心深井泵---请教

楼主(2007-11-19):
长轴离心式深井泵调整螺母的作用?使用过程中如何解决漏水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预润丝堵的作用?

网友:
调整螺母的作用是在泵安装固定后调整转子上下位置的,调整好位置后转子才能正常运转.
预润丝堵的作用是在开泵前从此孔通入液体(清水)以润滑导轴承的.不然开泵后导轴承容易烧坏.

网友:
调整螺母的作用是来调整叶轮的上下位置,预润丝堵的作用是清水润滑橡胶轴承的

网友:
至于漏水,最好改为机械密封,若用盘根填料则要保证:
1.尺寸准确,切口平行,整齐接口成30-50度
2.每个填料圈应涂上黄油并单独压入填料筒内.压装时填料圈的切口相互错开,一般相邻填料圈的接口应交错120度
3.液封环应对准液封管
4.装完填料后,必须均匀的拧紧填料压盖两侧的螺栓,不得使压盖倾斜,并且不应一下子就拧得太紧,因为拧得太紧,填料就会完全丧失弹性,以后就无法调整,而且还可能增加轴套(或轴)和填料得磨损和多消耗动力
5.填料压盖压入填料筒的深度,一般为一圈填料的高度,但不能小于5毫米

网友:
预润丝堵处应单独接一趟冷却用的清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