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改铣床---请教

楼主(2007-11-19):
在CA6140车床上铣6个的键槽,工件直径是23MM长度是300MM.我是这样做的,在刀架上夹一长方形方铁,然后在方铁上焊接上一个圆柱形缸筒(缸筒壁厚8,内径23MM,长度300MM,焊接时已校正中心.)焊好后夹盘夹一把45度车刀将缸筒通长铣出一个平面.然后夹盘夹一6个的铣刀,将工件插入缸筒(缸筒两端有顶丝可以将工件顶紧)就可以加工了.
  问题是拖板有间隙,在加工中进刀时铣刀容易坏,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对不对?
  希望大家给我出个主意,谢谢大家!

网友:
拖板间隙可以通过调整镶铁来控制.加工时床鞍锁紧.

网友:
在加工中进刀时铣刀容易坏,主要不是拖板的松动问题,是你是装夹方法不对,加工中工件发生转动.你这样的夹具的夹紧力是不够的,不如向朋友借个正弦平口钳装在中拖板上使用好.

网友:
楼主的方法还是可以,但一般是没有精度所言,但对于单件还是有批量,这样的加工都不是很好,铣床一般的小加工厂就有,外协做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支招,谢谢了.

网友:
装夹方法不对啊!我觉的。你改一下。

网友(2010-05-05):
没有加紧
想办法加紧就可以了
不过精确度不高

网友(2010-07-19):
卡盘不用,装上刀具,拖板间隙可以通过调整镶铁来控制.加工时床鞍锁紧

网友:
y应该是切削时的振动有关系 可否改进下刀架

网友(2010-09-23):
我试过   就是容易坏铣刀       我认为是卡盘的问题    卡盘夹铣刀接触面很小   铣刀也颤

网友:
调整托板间隙,铣削是分順铣和逆铣的

网友(2011-12-14):
楼主的方法很好。学习了有空试一下

网友(2012-05-20):
节省成本,使利润最大化。

网友:
这个很厉害耶

网友(2014-09-29):
他说的间隙不是托板与导轨的间隙,是丝杠与丝杠螺母的间隙.这个间隙大了进刀的时候由于铣刀是旋转的会产生一个向旋转方向的摩擦力,拉动工件向前窜,窜动距离就是间隙距离.克服方法有二,一是调整螺母间隙,还有就是反向进刀,也就是主轴正转,工件从后向前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