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会丢步吗?

楼主(2007-11-19):
牛头刨床上用步进电机,配的新方达数控系统,有时会漏刨一刀,有人说是步进电机丢步,请教高手,有这样的情况吗?会不会是机械故障呢?

网友:
丢步是有可能的。
或者脉冲没发出去,试试检查程序及电路有没错误,
或者发出了脉冲没响应,试试降低脉冲频率和负载。

网友(2008-02-24):
请问2楼的,怎么降低脉冲频率。
谢谢。

网友(2008-04-04):
加一位置检测环,不管他是漏发脉冲还是发脉冲没响应,没到位置他就继续走刀

网友:
国产的都有可能会失步的
还有就是驱动器的好坏,脉冲频率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