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表面怎样修整到美国的要求?

楼主(2007-11-20):
我们焊接回来的产品,角焊45度,怎么样才能把它弄到比较工整的表面呢?谢谢。

网友:
一般的焊接角焊缝表面是不允许打磨的。所以,在焊接时,必须控制好焊缝的外观成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可是你知道ANSI/AWS A2.4,是怎么要求的吗?
如果不打磨我想可能很难达到美国人的标准!
我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焊缝表面不允许打磨呢?

网友:
但是美国的就是不许打磨,我们做GE的产品还有IBM的就是不许打磨啊

网友:
这也许就是先进技术的体现吧。
如果你没有经过打磨,而自然焊接成形的焊缝纹理清析,又规则的产品,你会不会很自信?你会不会也想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
这也许就是我们会被国外产品所吸引的地方。国外的设备,产品比国内的价格都要高出许多,可我们有许多人还是愿意买,这也许就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要想提高国内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就必须从各个地方超出同行业。内在质量、尺寸精度、外观等等。
所以我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从源头去找原因,去解决,不要对事后的补救抱太大的希望。另外,凡事都要去做,要相信一件事,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自己也不一定做不到。

楼主:
老鬼的这个符号上面的分数是什么意思?

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
上面的意思是箭头所指处焊缝两面焊,角焊缝尺寸为7/16英寸,也就是11.1mm,
下面的应该是,在箭头侧,J形坡口对接焊焊缝和角焊缝,坡口高度是12.7mm,周边全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了,安徽人.我懂了!

网友:
怎么说不可以打磨呢?美国标准里面AWS D1.1里说得很清楚对于焊廇,过份凸起,余高等都要清除。而且对于凹陷焊缝尺寸不足,要修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你看看用什么办法修复它的焊接面吗?尺寸是7/16*7/16我现在焊接到12MM左右,不过它的表面不是很平整,我想能不能上加工中心再铣一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没错,焊缝尺寸不足的肯定是要修补,焊瘤和凸起肯定也是要去除的,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尺寸要求。但是要是所有外观成形不好的焊缝都打磨一下,你认为无论从成本和工艺水平上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这个打磨的方面上,而是在中国的焊接工艺水平离美国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焊接的乱七八糟无论你的打磨水平有多高,也很难把它打磨成那样的高水平要求,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是打样的,要是不能通过第三方检验的话,这个定单根本就拿不下来.我认为我们公司的打磨水平很高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很难解决.

网友:
楼主所提到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客观而又现实的问题:角焊缝,大于6mm的焊角一遍是不易达到要求的,一般均采取船形焊或多道焊接。当然,船形焊的成型是比较好的,而多道焊与焊接人员的技能有很大关系,那只好采用打磨的手段来满足要求了,而且有些产品,有些单位,打磨也的确是一道工序,打磨还需要有一定的操作技巧.

网友:
采用船形焊接,又学习了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忍不住进来看看。
美国的焊接确实要求高,检验焊缝都是用45度的专用工具,凸出或者凹进去过多,都是不允许的。
现在我们也头疼,很多的焊接件都已经完工了,可是美方不认可,这个怎么返工阿!

网友:
忘了说了,我们现在的是打磨后,用黑色的密封胶填缝,因为美国客户也只是看外表而已。

网友(2008-07-23):
角焊缝如果焊后外形不符合要求,则必须进行修补,尺寸不足处要补焊,凸度过大则必须打磨,过度的焊缝突起容易导致应力集中,另外要处理咬边和为融合缺陷,这在AWS1.1中都有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