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机械工程师的一道液压考题

楼主(2007-11-20):
前段时间我考机械工程师,其中有一道关于液压方面的知道,就是液压缸的两头都有一个直径是1mm的小孔,卷子上说这是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起缓冲的作用,让我们说出它的原理,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时间太长了,我不记得了,请问有哪位高手指点我吗?

网友:
节流缓冲

我觉得是小孔节流缓冲

网友:
应该还有个单向阀吧,启动时单向阀打开,油缸行程到位时单向阀关闭,油从小孔中节流通过,起到缓冲作用,你看看油缸的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我在试卷上就是小孔怎么节流缓冲的描述了一下

网友:
启动和停止的时候通过节流孔节流,从而起缓冲的作用.

网友(2008-01-04):
看看缸的结构理解容易些,缓冲缸的活塞结构与非缓冲缸不同,缸快到终点后,回油堵死,油只通过小孔过,产生节流,缸减速。

网友:
液压缸的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缸筒和缸盖、活塞和活塞杆、密封装置、缓冲装置和排气装置五个部分.液压缸一般都设置缓冲装置,特别是对大型、高速或要求高的液压缸,为了防止活塞在行程终点时和缸盖相互撞击,引起噪声、冲击,则必须设置缓冲装置.缓冲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活塞或缸筒在其走向行程终端时封住活塞和缸盖之间的部分油液,强迫它从小孔或细缝中挤出,以产生很大的阻力,使工作部件受到制动,逐渐减慢运动速度,达到避免活塞和缸盖相互撞击的目的.小孔就是节流,减少流量,增加阻力,速度减低起到缓冲的作用

网友(2010-12-10):
先不看题,楼主这个机械工程师就很诱人了啊,顶楼主呵呵。

网友:
大家分析的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