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问题,机械工程师资格考试题---请教

楼主(2007-11-20):
前段时间我考机械工程师,其中有一道关于液压方面的知道,就是液压缸的两头都有一个直径是1mm的小孔,卷子上说这是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起缓冲的作用,让我们说出它的原理,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时间太长了,我不记得了,请问有哪位高手指点我吗?

网友:
在接近行程端点的活塞杆上设置有几个直径不同的径向缓冲油孔,在活塞杆底部开有中心孔使各缓冲油孔与无杆腔连通,在活塞的补油孔上安装阻止油液流向无杆腔的的单向阀,从而使有杆腔变为缓冲腔,有效地降低了缓冲峰值压力,减缓了对导向套密封件的冲击,提高了液压缸的可靠性。

楼主:
请问2楼有相关的资料吗?我不是太明白

请问2楼有相关的资料吗?我不是太明白,最好有结构图之内的,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的清楚.

网友:
黄牛网友好!

看了你在4楼上传的图像,明白了原理。

缓冲油孔与缸底的距离J,决定了缓冲腔的大小,尺寸“J”应该根据速度和
压力来设定,是这样吗?有没有经验类的数据?

谢谢!

syw  071120---19.18

网友:
图中的L。才是缓冲距离(缓冲阶段),通过调节节流阀(小孔)的大小来调节缓冲时的速度。

网友:
缓冲都是通过节流原理来实现的,根据缓冲时节流孔大小是否变化可分为可变节流缓冲和固定节流缓冲。网站中有相关资料,可查阅。

网友:
黄牛网友好!

明白了,我有一个地方理解偏了,缓冲实质是个“可控慢释放”的过程,
我刚才将其理解成全封闭的压缩腔了。尤如气缸中的那种封闭压缩腔。

谢谢!

syw  071120---20.00

网友(2008-01-19):
液压缸的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缸筒和缸盖、活塞和活塞杆、密封装置、缓冲装置和排气装置五个部分,液压缸一般都设置缓冲装置,特别是对大型、高速或要求高的液压缸,为了防止活塞在行程终点时和缸盖相互撞击,引起噪声、冲击,则必须设置缓冲装置。
缓冲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活塞或缸筒在其走向行程终端时封住活塞和缸盖之间的部分油液,强迫它从小孔或细缝中挤出,以产生很大的阻力,使工作部件受到制动,逐渐减慢运动速度,达到避免活塞和缸盖相互撞击的目的。小孔的作用就是一个节流口,增加了阻力,速度减低,起到此作用

网友(2012-11-17):
10楼的同志说的很详细。我也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