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4不锈钢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请问各位高手,兄弟现有一个小的片弹簧,使用0.4mm的304不锈钢制作,希望可以提高它的弹性和疲劳性,就是希望当有物体压住它使之变形3mm的时候,可以维持至少一个周不塑性变形,还可以恢复原状。不知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热处理方式才可以,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304属于奥氏体不锈钢,是不能通过热处理方式来改变其性能的,要改变的话,只能通过冷加工。

网友:
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我也看过一点关于不锈钢热处理的东西,但是关于片弹簧热处理的东西不多。

网友:
鬼神友上传了一本“弹簧手册”建议您下来看看。

网友(2008-07-25):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不锈钢热处理的,你的这个产品我可以给你试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我们做过类似的产品:13585645728   www.qyrcl.com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热处理不行,冷处理吧!冷作硬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