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7-11-20):
压铸件,不可避免地存在拔模斜度,所以一个尺寸两端的测量就有大有小,那我们应该测大端还是测小端呢

网友:
这要看装配基准在什么地方,最好设计,装配,测量基准向重合!!

网友:
有的时候还要看用途,后续还要机加工,孔取最大值,轴取最小值(留足加工余量).如果是重要尺寸,图纸上会标测量点的!如果都不是,那么和客户约定好测量方法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们压铸件就是这么检的。跟机加工检验一样。

网友(2009-06-08):
大小端的值都告诉客户,及时与客户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