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锥问题(M5*0.8-6H)

楼主(2007-11-20):
加工M5*0.8-6H等级螺纹孔,现在用标准M5*0.8-6H塞规检测,通规能顺利通过,止规用力则也能过,现在有什么方法能让M5*0.8-6H塞规通规通,止规止.
手中已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方案,就是用磨损的M5丝锥来攻牙,保证止规止.
另外,请教丝锥知识,螺纹塞规有精度等级,是不是丝锥也有精度等级呢?

楼主:
丝锥问题(M5*0.8-6H),请教

加工M5*0.8-6H等级螺纹孔,现在用标准M5*0.8-6H塞规检测,通规能顺利通过,止规用力则也能过,现在有什么方法能让M5*0.8-6H塞规通规通,止规止.
手中已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方案,就是用磨损的M5丝锥来攻牙,保证止规止.
另外,请教丝锥知识,螺纹塞规有精度等级,是不是丝锥也有精度等级呢?

网友:
新丝攻在使用之前夹在攻丝机上,开机,用油石油丝攻大径。(实践经验)

网友:
你首先看看你的加工方法,会不会是因为加工方法的原因,使丝锥的扩张量增大了,所以止规也能过,你用修磨过的丝锥来攻私应该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一般丝锥都有一定的修正齿,不保证修磨过后的丝锥尺寸会变小很多。如果是直接攻丝到成品,不需要研磨,那丝锥应该是有精度等级的。

网友:
丝锥也有精度等级,可是我不会上附件.
想知道你用什么设备加工?
我最近也遇到了,合格的丝锥加工出的工件止端会进,设备和加工工艺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检查一下你的丝锥的精度等级,一般我们用2级的,如果正常就要看一下你丝锥有没有偏摆(机攻的情况下),再有要看一下加时有没有冷却油,攻牙最好要用油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我们加工的产品是个铜管件,壁厚3.5,材料是CuZn37Pb0.5,相当于国产的H63铜。我给大家简单说下我们的工艺,钻完孔攻完丝后,毛坯要送去抛光,接着电镀,但因为是内螺纹,所以以经验来看应该对该螺纹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并且在机加后,就已经检测通规通,止规止。
但是外国客户跟中国的标准不知道是不是有出入,他们说有力一拧,止规就通过去了。

网友:
不知道是否跟你们的底孔直径有关.可以试着改小一点看看.

网友:
我们是生产螺纹量规的,按理说止规的丝底都比较深,一般不会产生底径干涉的,减小底孔可能没什么效果,因为止规是检测中径的,如果这样都能旋过的话,说明的确是中径偏大了。或者可以选一下,用公差偏下差一点的止规来测量。还有你们如果要抛光要电镀的话,计算一下你们的尺寸,看余量留得是否合适,或者选择其他精度的丝锥。

网友:
检查设备的精度,是否靠模有磨损了(或螺距不对)。

网友:
加工完后,.

用螺丝拧上,再来电镀,因为电镀会对产品尺寸造成影响

网友:
请你试一下挤压丝锥吧,问题就会解决。

网友:
"在机加后,就已经检测通规通,止规止" 如是這样,經电鍍後内螺紋中径应更小,不可能產生止規通过的問題。我想应是你和客户的檢测工具精度不一样所致。

网友:
一般需要电镀的产品,内螺纹电镀前要通规松通,止规入2~3圈就可以了,其实螺纹过通止规还与其攻牙前的底孔直径有关系的。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抛光的时候出的问题 ..一般是用化学抛光的,如果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该螺纹的中径,中径小了止规就容易过

网友:
丝锥分“头攻”和“二攻”,止不住的话 尽量用头攻攻!去采购丝锥的时候,明确的告诉他们要“头攻”他们就知道了。怎么区分我这有方法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汗!

网友(2008-03-21):
如果你产品需要电镀,定做丝锥可以加大1-2丝.然后来加工,一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客人之前遇到电镀的产品是这样来定做丝锥,当然丝锥的精度标准,下孔径,及机床设备这些都有需要关注.以上一家之言!希望能够参考下!

网友:
我觉得好象和你的底孔有点关系,你可以试一下将底孔改小点看看

网友:
我 单 位 的 产 品 上 也 是 同 样M5*0.8的 螺 纹孔 ,也 同 样 出 现 过 相 同 的 情 况 ,我 们 是 采 用 将 底 孔 尺 寸 做 到 下 公 差 .这 样 没 再 出 现 问 题 .个 人 认 为 理 论 上 螺 纹 小 径 不 应 影 响 中 径  的 测 量 ,但 是 由 于  M5*0.8的 牙 型 其 实 很 小 ,底 径 应 该 会 影 响 到 实 际 检 测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