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加工,总是发现刮擦的痕迹---请教

楼主(2007-11-20):
用三菱盘铣刀,圆刀片加工平面,总是在平面上发现刮擦的痕迹。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给出高见。多谢。

网友:
1.刀片问题
2.机床产生震动

楼主:
2楼觉得是刀片材质问题还是形状问题?请给一点实际建议,此工件正在加工中。谢谢。

网友:
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做了十几年铣工,到最近加工一个大平板模具,使用龙门铣,也无法避免,除非自己制作盘形刀,一次过加工。

楼主:
憨老马,我们加工的面很小的,长宽约100*50,是一刀过的,可还是出现这种情况,看起来象是切屑被挤在加工面与刀具中间,然后将加工面刮毛的那种感觉。但这只是我的猜测。希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憨老马,我们加工的面很小的,长宽约100*50,是一刀过的,可还是出现这种情况,看起来象是切屑被挤在加工面与刀具中间,然后将加工面刮毛的那种感觉。但这只是我的猜测。希望赐教。

您这样的情况我还没有发生过,我想应该是刀具的角度问题,去屑不好所致,按冰雪钱的指示去看看!

网友:
机加工平面跟刀具有关跟床子本身的精度也有关,有的床子饶度不够,就是通常说的床子没劲。这样的床子加工出来的平面会出现不平整的情况,有的甚至在同一坐标下光两个平面之间都会有接刀痕,个人认为是床子的问题。我估计是机床丝杆间隙过大,有窜动导致。LZ你的机器没问题吧?

网友:
LZ三菱的盘铣刀直径是多大?几刃的?切削参数是多少?加工什么材料?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铣加工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通过调节切削参数和调整刀片高度来避免!

网友:
是否切削液不到位

刀片沾削导致。请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苏州机械社区
www.ks358.cn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刀粒有没有锁紧,本人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今早发现有这么多热心网友的帮助,多谢!现在按各位的提示尝试改进一下。

网友(2010-08-07):
学习学习。
大家发表呀。

网友:
可能是刀片的老化  还有就是机床的颤动

网友:
刀具几何角度的问题或切削参数不合理导致"憋屑”

网友:
刀具几何角度的问题或切削参数不合理导致"憋屑”
引用 网友A:

嘿嘿,同意,还有是不是刀片型号选用的不太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