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4退出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我的AUTOCAD2004打开文档后,再退出时老出现这样的对话框:DDE Server  Window:acad.exe
        "0x5adc1531"指令应用的“0x00000014"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左边还有一个大红叉好,特别烦,请问这次怎么回事,高手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可能是没安装好,也可能系统出问题,比如中毒了,不过如果能正常使用,使用时不退出,可以不必管它

网友:
把AUTOCAD卸载掉,重新装!

楼主:
打开CAD,然后再关闭没事,就是如果打开文档后,再关闭就出现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