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换向阀中位机能是Y型的加液压锁不?

楼主(2007-11-20):
我没用过比例阀,不太熟悉,向大家请教.见笑了.

网友:
Y型中位时系统卸荷,如控制液压缸,则缸处于浮动状态,不能定位.

网友:
Y型A、B口与T相同,缸浮动,不能定位。如需锁缸,需加液压锁,泵未卸荷。

网友:
补充一下

如果一个升降液压缸,使用Y型换向阀,有液压锁,当负载很大而且持续作用时,中位时是否能保证缸仍然被锁紧?

网友:
锁紧没问题.要考虑的是执行元件及阀的耐压能力

网友:
加液压锁,不加节流阀

网友:
Y型换向阀一般是联接液压锁或平衡阀

网友(2008-04-06):
需要加这种结构一般在油缸需要浮动的情况下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此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