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3.0如何将图纸转化为AUTOCAD格式或CAXA格式或是SW格式

楼主(2007-11-20):
PRO/E3.0如何将图纸转化为AUTOCAD格式或CAXA格式或是SW格式,PRO/E3.0的打出的图纸有标题栏吗?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
另存为DWG或DXF格式,就转成AUTOCAD格式了,其它软件一般都能打开的0 C, k) K1 `; P: a
PRO/E3.0的打出的图纸可以有标题栏的,跟AUTOCAD打出的差不多,只是字体有区别,不过要比AUTOCAD方便一点,有些电脑上比较慢,可以先打成PDF的格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