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uc 0i mate tc z轴伺服的故障---请教

楼主(2007-11-17):
沈阳产的cak5085di  配置fanuc 0i mate tc系统.
故障现象如下:加工零件的过程中出现436号报警(z轴检测到软件热信号),关机后重新开机,加工时报401号警(z轴误差过大).
清理了丝杠外部的铁削后,情况有好转,工作5~7小时后又出现436号报警,(中间伴随着410号)
关机开机后,z轴运动时从电机测发出很响的嗡嗡声.按复位停止程序,但声音不断,必须按急停才能消除声音.
松开电机和丝杠之间的联轴器,单独运行电机则无此声音.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依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机或是Z伺服有问题。
按下复位键的时候,伺服、电机两个还有使能。
按下急停键是断开所有伺服使能。
松开联轴器,电机是空载运行,电机电流和发热量很少。故不能以此来确定电机的好坏。

此故障我的意见是:
        重点检查电机    轴承的好坏、润滑状况    丝杠轴承及润滑状况。
        如果是粗加工、重切削工况,电机的情况比较大。
解决方法:
          可以试着交换XZ轴电机,看看交换电机后的运行情况,确定故障所在。
PS:
        我是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数控散人是FANUC 方面的高手。

网友:
楼主,其实你已经找出问题了.你得好好检查一下,丝杠,导轨,等等运动部分是不是有脏东西啊,尤其是铁削.电机嗡嗡响和静止误差监控都是机械传动受阻造成的.基本上电机是没问题的.即使电机坏了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
仔细检查,做好防护.

楼主:
回hawkofsky

谢谢指教! 以后多多交流经验哈

楼主:
(求助fanuc 0i mate tc z轴伺服的故障)问题已经解决

现已解决,在此,向各位前辈交流经验。
z轴联轴器之所以发生噪音,并产生436热报警,410误差报警本质原因是z轴受机械阻力过大。我把这情况反映给厂家后,他们最先的反映就是轴承磨损或者进了铁削。清理并且更换轴承后,噪音依然存在。
联轴器的结构为双涨紧套各接丝杠和电机,2个涨紧套之间以齿形结构啮合。松开电机紧固螺母,轻轻的波动电机,声音消失。判断电机轴与丝杠轴不同心。。
在电机机身一角颠1个铁片。。。紧固螺母。。。。问题解决。。。。。
我靠,什么鸟事都有。。。
哎,缺乏经验害人不浅哈。大伙见笑了。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的原因就是上述我所讲的.只是你换轴承后电机支架没装好,导致类似故障.要是真的不是我讲的原因,那你就掺了,可想而知你那机床的变形有多厉害,装配质量有多差了.你就等着三天两头修吧,
千万注意防护和日常清理.不然故障会很快重现.
正常情况下,电机支架上应该有定位销的,估计厂家没打或打的不好.还有,每次拆过这些地方都是要重新找正的.恭喜你又长知识了.

楼主:
嘿嘿,确实长知识和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