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国产化工装夹治具及量具,广州或东莞

楼主(2007-11-20):
广州及东莞工装夹治具加工厂家咨询

我们公司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厂内需要国产化工装夹治具及量具,夹治具主要是一些弹性筒夹,银焊或铜焊超硬材料的顶针及银焊或铜焊超硬材料的伞型夹具,精度一般为超硬材料研磨后与安装基准面垂直度0.005,径向跳动0.003,还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制造厂商推荐.(我们公司是做等速传动轴接头的,以前的夹治具全部从日本进口的,目前也有国产化部分夹治具,但精度总是跟不上去,尤其是顶针夹具),请多多指教!

网友:
目前国内做夹具规模较大的有三家,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无锡,一家在北京.这个消息是无锡那家的业务员告诉我的,他们公司的名字好象叫"贝思特"(记不清了).这几家可能都是以液压夹具为主,尤其是在汽车发动机加工行业中.至于这三家能否加工您所需要的夹具,我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2007-12-20):
谢了,我在网上查了,好像查不到呀

网友:
LZ的弹性筒夹孔需要电火花小孔磨床加工

网友:
二楼的,哪三家啊?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2010-10-10):
贝思特不是做肉松的嘛!

网友(2011-01-12):
回复 网友A:

就机械设备行业而言,广义的夹具可包括机器夹具(Machine Fixture),冲压夹具(press Fixture),热处理
夹具(Heat Treatment Fixture),焊接夹具(Welding Fixture),装配夹具(Assembling Fixture)等等。狭义的夹具,一般即指机器夹具,可简称为夹具,它主要用于机器加工,也是机器与工件、刀具之间的桥梁,目前较统称的定义为“用以装夹工件的装置工具“为夹具。“用以装夹工件并配合引导刀具的装置工具”称为治具或钻模  在这里,这一方面我们不做重点讨论,具体相关设计理论请详见下述网页链接;其中的某些内容也可以作为
电子轻工行业治具设计的参考和借鉴!
就电子轻工行业而言,治具可以分为工艺装配类治具、项目测试类治具和线路板测试类治具三类。其中
工艺装配类治具包括装配治具、焊接治具、解体治具、点胶治具、照射治具、调整治具和剪切治具;而项目
测试类治具则包括寿命测试类治具、包装测试类治具、环境测试类治具、光学测试类治具、屏蔽
具、隔音测试类治具等等;线路板测试类治具主要包括ICT测试治具、FCT功能治具、SMT过炉治具、
治具和CCD测试治具。
  在这里,我们主要重点讨论工艺装配类治具,其它只做简要介绍!
通常治具的主要制作材料是钢材、电木、PVC板、压克力板、环氧树脂板和耐高温合成石等。
  治具按照其动力驱动方式可以分为手动、气动、液压、气动液压、电动、磁力、真空等;按照其应用特点可以分为通用
治具、专用治具、可调治具、组合治具、随机治具和成组治具六个类别
就机械设备行业而言,广义的夹具可包括机器夹具(Machine Fixture),冲压夹具(press Fixture),热处理夹具(Heat Treatment Fixture),焊接夹具(Welding Fixture),装配夹具(Assembling Fixture)等等。狭义
的夹具,一般即指机器夹具,可简称为夹具,它主要用于机器加工,也是机器与工件、刀具之间的桥梁,目前较
统称的定义为“用以装夹工件的装置工具“为夹具。“用以装夹工件并配合引导刀具的装置工具”称为治具或钻模
  在这里,这一方面我们不做重点讨论,具体相关设计理论请详见下述网页链接;其中的某些内容也可以作为
电子轻工行业治具设计的参考和借鉴!
就电子轻工行业而言,治具可以分为工艺装配类治具、项目测试类治具和线路板测试类治具三类。其中
工艺装配类治具包括装配治具、焊接治具、解体治具、点胶治具、照射治具、调整治具和剪切治具;而项目
测试类治具则包括寿命测试类治具、包装测试类治具、环境测试类治具、光学测试类治具、屏蔽测试类治具、隔音测试类治具等等;线路板测试类治具主要包括ICT测试治具、FCT功能治具、SMT过炉治具、治具和CCD测试治具。
  在这里,我们主要重点讨论工艺装配类治具,其它只做简要介绍!
通常治具的主要制作材料是钢材、电木、PVC板、压克力板、环氧树脂板和耐高温合成石等。
  治具按照其动力驱动方式可以分为手动、气动、液压、气动液压、电动、磁力、真空等;按照其应用特点可以分为通用
治具、专用治具、可调治具、组合治具、随机治具和成组治具六个类别
夹治具设计需要遵循的一些设计准则:
1、要了解整个生产、加工和制造的方法与过程;不要仅依靠自己的知识来判断,必须保持有别的看法之柔软性。
2、要注意基准面、基准点的设定,要统一前后工程,不可相互矛盾。
i3、要考虑到定位支承必须配合加工对象且要保持充分的刚性。
4、要尽量简单而单纯;要站在使用者的立场设计;要考虑到作业者浪费动作,要提高手动机构的操作性。
5、要考虑到安全第-,要设计成即使操作错误也是安全的。
6、要考虑充分的调配性(标准品),多使用标准品(市售品、标准规格品等),尽量避免使用特殊品。
7、要从使用频率与磨耗的关系来考虑耐久性(零件的淬火等)。
8、要考虑到价格、精度、安装容易与耐用。
在通常情况下,工艺装配类治具设计主要涉及到定位、夹持和运动件在某个单方向上的前进与后退的伸缩控制与调节。
定位主要需要考虑到定位基准、定位元件、定位方法、定位误差以及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向上的自由度如何限定与掌控
夹持主要需要考虑到:
1、夹紧装置在对工件夹紧时,不应破坏工件的定位,为此必须正确选择夹紧力的方向及着力点。
2、夹紧力的大小应该可靠,适当,要保证工件在夹紧后的变形和受压表面的损伤不致超过允许范围。
3、夹紧装置结构简单合理,夹紧动作要迅速,操纵方省力和安全。
4、夹紧力或夹紧行程在一定范围内可进行调整和补偿。
夹持的主要实现方法:1、弹簧夹持
2、铰链夹持
3、定心夹持4、偏心夹持
5、联动夹持
6、螺旋夹持
7、斜楔夹持
在某个单方向上的前进与后退的伸缩控制与调节的实现方法:手动、气动、液压、气动液压、电动、磁力、真空等。

网友:
治具也是从日本国传来的词汇。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