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通用汽油机的正确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7-11-20):
小型通用汽油机的正确使用与维护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小型汽油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7-8kw以下动力原来多使用比较笨重的柴油机,将逐步由汽油机取替。目前,水泵和小型发电机组中的动力,小型汽油机的配套率越来越高;随着城市绿化水平的提高,园艺机械中小型汽油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就如何正确使用与维护小型通用汽油机谈谈我们的经验。
  要注意安全问题
  首先,汽油是易燃、易爆物品,储存与使用过程中必须远离火种,需要加油时必须等停机以后才能进行,禁止在发动机工作区域吸烟。第二,汽油机燃烧废气中,CO、NOx、HC均会使人中毒,特别是CO在废气中浓度高达2%-10%,很容易使人中毒昏迷,因此禁止小型。第三,小型 汽油机一般为风冷机,缸盖、机体等 主要大件均为铝、锌或镁合金制成,表面温度很高,特别是排气管,一旦碰到即会被烫伤所以要十小心。第四,工作时输出轴一定要有防护罩,防止异物飞出。此外,配割草机时,人不能站在草甩出方向。总之使用 和维护中在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要注意选型问题
  发动机的选型要正确。例如,配发电机时,50Hz发电机需选额定转速为3000r/min的小型汽油机,60Hz的发电机则需选额定转速为3600r/min的小型汽油机。再如,发电机需选持续功率标定的汽油机,并且要考虑到功率因素和机械效率;水泵需选按12h功率标定的汽油机;割草机则需选有较大扭矩储备汽油机。
  要注意选型问题
  使用过程中一定要加入干净的机油,机油量位于两刻度线之间。加汽油器具必须清洁,防止有异物堵塞化油器札。在较低的环境温度下启动时,阻风让关闭1/2左右即可启动。小型汽油机启动时,不要立即加负荷,避免伤机,要先让其在低速下运转3-5min。在此期间应检查汽油机各联接件有无松动、胡无汛油、调速是否失灵等, 并倾听汽油机有无敲击声、机体松旷响声及其他不正常声音。如有应从小负荷到大负荷逐步加上去,不要突然加大负荷,以避免产生不正常的磨损与破坏;待工作稳定后5-10min,再满负荷工作。运转过程中,特别是作为行走机械动力时,如机体倾斜超过一定角度,要注意机油应仍能飞溅上来,以免损害曲轴、连杆。停机过程也一样,不能在调整大负荷运动时突然熄火,否则也将对机械造成损伤。停机时的正确做法是逐渐缷去负荷,关小油门,空载低速运转4-5min,使汽油机逐渐冷却,然后断开点火开关,切断点火线路,使汽油机熄火,最后关闭油箱开关。
  正确维护保养
  每次使用前后必须清理表面上油污、脏物,检查油管接头是否漏油,各密封处是否漏气,气缸压缩力是否正常。汽油机应放置在干燥处,防止磁电机受潮以免汽油机启动困难。在出现简单故障后,应先清洗油箱和化油器,清除火花塞积炭,调整火花塞间隙,拆下消声器,清除内部积炭,再进试验开机。使用200h后,需进行全面维护保羊;拆下化油器,全面清洗;拆下缸盖、活塞环、机体,清除里面的积炭,清洗机体内与火花塞接触是否良好;检查油封是否需要更换,压缩是否良好,活塞环是否需要更换,气门是否需要研磨;检查各运动的磨损量是否超过极限值,维修或更换后应及时调整,特别注意在维修后装配时一定要保证各运动副间隙;保证磁电机角点间隙,小心清洗化油器油针和量孔;严格按规定装配,保证进、排气门间隙;装配结束后,要进行磨合,从低转速到高转速,从空车到小负荷再到满负荷,2h后再进行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