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你看懂机油桶

楼主(2007-11-20):
无论是壳牌喜力还是其他品牌机油,其油桶上都有许多英文和数字,新手往往看得一头雾水。虽有修理工推荐,一般车主仍不得要领。其实只要了解简单的规则就可以看懂机油桶上的标志,为自己的爱车轻松选择合适的润滑油。

SAE是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的英文缩写,SAE等级代表油品的粘度等级。SAE30、SAE40为单级油,SAE10W-30、SAE15W-40为多级油。其中,"W"前面的数字越小说明低温黏度越低,发动机冷启动时的保护能力越好;"W"后面的数字则是机油耐高温性的指标。以壳牌特级喜力机油(ShellHelixSuperMotorOil)为例,最典型的数据为SAE10W-40。

API是美国石油学会的英文缩写,API等级代表发动机油质量的分类。它采用简单的代码来描述发动机机油的工作能力。

API发动机油分为两类:"S"系列代表汽油发动机用油;"C"系列代表柴油发动机用油;当"S"和"C"两上字母同时存在,则表示此机油为汽柴通用型。如"S"在前,则主要用于汽油发动机。反之,则主要用于柴油发动机。

从"SA"一直到"SJ",每递增一个字母,机油的性能都会优于前一种,机油中会有更多用来保护发动机的添加剂。字母越靠后,质量等级越高。国际品牌中机油级别多是SF级别以上的。例如,壳牌非凡喜力(ShellHelixPlus)是APISJ级,而壳牌红喜力机油(ShellHelixRedMotorOil)则是APISG级,这说明非凡喜力的质量等级要高于红喜力。

二、 机油牌号识别

通常用粘度分类法和质量分类法对发动机油进行分类,国际上广泛采用的SAE(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分类法和API(美国石油学会)分类法,分别是两种分类方法的典型代表。

按SAE法分类机油,冬季用油有6种,夏季用油有4种,冬夏通用油有16种。冬季用油牌号分别为:0W、5W、10W、15W、20W、25W,符号W代表冬季,W前的数字越小,其低温粘度越小,低温流动性越好,适用的最低气温越低;夏季用油牌号分别为:20、30、40、50,数字越大,其粘度越大,适用的最高气温越高;冬夏通用油牌号分别为:5W/20、5W/30、5W/40、5W/50、10W/20、10W/30、10W/40、10W/50、15W/20、15W/30、15W/40、15W/50、20W/20、20W/30、20W/40、20W/50,代表冬用部分的数字越小,代表夏季部分的数字越大者粘度越高,适用的气温范围越大。

按照API质量分类法,发动机油分为汽油机油系列(即S系列)和柴油机油系统(即C系列),每个系列的油品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分为若干级别。

国外进口的和香港等地的发动机油,其包装上的标志由SAE粘度分类级别和API质量分类级别两部分组成。通常以SAE开头,后面标注出粘度代号;而按API质量分类的发动机油标号一般省略API,直接标注出质量等级代号。例如:标号为SAEl0WSD,表示粘度分类是SAEl0W,质星级别为API SD的冬季汽油机油;标号为SAE30SD,表示粘度分类是SAE30。质量级别为APISD的夏季汽油机油;标号为SAEl0W一30SD(或SAEl0W/30SD),表示粘度分类是既满足SAEl0W又满足SAE30冬夏通用汽油机油,其质量等级为API SD级。

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车用机油规格较少,品种单调,虽有传统分类规格,但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目前我国制订的新的车用发动机油国家标准分类方法,包括GB7631.3-89国产内燃机油品质分类法和等效果用GAEJ300APR84发动机油粘度分类法两项内容。汽油机油分为EQB、EQC、EQD、EQE、EQF 五级,这五种汽油机油的使用特性及运用场合分别为:

EQB级--用于缓和条件下工作的货车或客车以及其它汽油机,具有一定的清洁性、分散性和抗氢化腐蚀性;

EQC级--用于中等条件下工作的货车或客车和其它汽油机,也可用于国外要求使用SC级油的汽油机,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分散性、抗氧化性、抗腐蚀性和防透性;

EQD级--用于较苛刻条件下工作的货车或客车以及某些轿车的汽油机,并能满足装有曲轴箱强制换气装置的汽油机要求,以及国外要求使用SD和SC级油的汽油机,比

EQC级油具有更好的性能;

EQE级--用于苛刻条件下工作的轿车和某些货车的汽油机。并能满足装有尾气转化装置的汽油机要求,以及类似国外要求使用SD级油的汽油机,比EQD具有更好的性能;

EQF级--用于更苛刻条件下工作的轿车和某些货车的汽油机,也可用于国外要求使用SF、SE、SD和SC级油的汽油机,比EQE级油具有更好的性能。

国产发动机油的粘度分类新方法,已等效采用国际SAE粘度分类法。

楼主:
三、 机油的分类及不同特征

朋友在选择机油时,经常只考虑价格,而忽略其性能,认为机油都具有相似的品质。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大家对机油的分类及各类机油的不同特性了解较少。

机油的特性及区别

目前,机油分类体系以美国石油协会(APT)品质分类系统使用最为广泛,它是根据机油的工作能力,采用简单的代码来描述发动机机油的。其中"S"类用于汽油发动机,从"SA"一直到"SH",每递增一个字母,机油的性能就会好过前一种许多,机油中就会有更多用来保护发动机的添加剂。

在机油的特性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粘度。对于那些低温时粘度小,高温时粘度大,能保证发动机在任何温度下都能正常润滑的机油,我们定义为多级机油。目前市场上的机油统分为矿物油和合成油,最高档的油属合成油。

一般高档车都选择合成机油。合成油比一般的矿物油具有较高的粘度指数,随温度转变而产生的粘度变化很少,因此在高温及严寒情况下,仍能维持适当的粘度,而提供合适的保护。另外,合成油因氧化而产生酸质、油泥的趋势小,在各种恶劣操作条件下,对发动机都能提供适当的润滑和有效的保护,因而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机油的选择和使用可依据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依品质来区别

机油因其基础油之不同可简分为矿物油及合成油两种(植物油因产量稀少故不计)。二者最大差别在于:合成油使用的温度更广,使用期限更长,以及成本更高;同样的油膜要求,合成油可用较低的黏度就可达成,而矿物油就需用相对于合成油较浓的黏度才可达到如此要求。在相同的工作环境里,合成油因为使用期限比矿物油长很多,因此成本较高,但是比较换油次数之后,并不比矿物油高多少。

(本文不涉及半合成机油)依黏度来区分

黏度是指流体(含气体及液体)在流动时它内部的摩擦力,即流滞阻力。一般润滑油都会提供在华氏40度及华氏100度时的黏度,40度是相对于冷车时的状况,而100度是高速运转或塞车时的情况。如果黏度太浓,所产生的阻力也相对提高因此会产生如下不利因素:一、影响冷车时引擎的启动这在低温时会更明显,例如在冬季时到雪山赏雪,20W/50就不如5W/40易起动;二、增加耗油量黏度高的机油阻力也高,会使引擎内部机件的运转产生更高的摩擦阻力,耗油量因而增加;三、增加启动时引擎的磨损引擎在一段时间没发动时,原本附着在上部的机油会流回油底壳,上部缺乏足够的机油来保护在启动状况下的引擎,如果机油黏度浓流动就慢,因此磨损的几率就会增加;四、如果机油黏度太浓则内部阻力较大,阻力会转换成热能,使机件操作时温度升高。

四、 电喷车用哪种机油

时下新出的汽车中,电喷车的比例越来越多,许多车主都以拥有电喷车为荣。的确,电喷车有不少优点,例如它的发动机功率就比化油器式发动机平均提高了15%-20%。不过,它对机油的要求,尤其是抗高氧化性等技术指标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

安装三元催化转化器装置的电喷发动机对机油的要求还要严格。安装三元催化转化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实行汽油无铅化,因为汽油中的铅会使催化剂中毒而失效;二

是安装三元催化转化器的电喷车必须使用磷含量在0.12%以下的机油。如果机油中的磷含量过高,就会导致催化剂失效,使三元催化转化器的寿命缩短,排放的废气就无法降到最低。机油中的磷含量低于0.12%才能保证三元催化转化器的工作正常进行。而磷含量在0.12%以下的机油级别为APISH及其以上级别的油品。因此,如果你的车是电喷车且安装了三元催化转化器的话,在添加机油时应选用SH及SH以上级别的机油,这样才能保证您的汽车行驶起来顺利安全。

六、 机油质量的鉴别

发动机的润滑系统,与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非常相似。人体离不开健康的血液,一旦失血过多或血液发生质变,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失去生命。一台发动机工作质量的好坏与寿命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油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健康的人体具备造血功能,能及时补充新鲜血液,而发动机却做不到这一点。另阻,对机油作用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发动机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如国产EQ1091载货汽车,有的60万公里不大修,而有的几万公里就大修,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里面虽然也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润滑是最主要的原因。下面着重介绍简陋条件下机油质量的鉴别和更换方法。

一、机油质量的鉴别与选用

(一)新机油质量的鉴别与选用

目前,市场出售的机油并非那么"纯洁",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的现象普遍存在。当你需要购买机油时,如果不具备质量鉴别和牌号识别能力,应请专门的技术员或经验丰富的技工帮助选择。

1.观察机油颜色

国产正牌散装机油多为浅蓝色,具有明亮的光泽,流动均匀。凡是颜色不均、流动时带有异色线条者均为伪劣或变质机油,若使用此类机油,将严重损害发动机。进口机油的颜色为金黄略带蓝色,晶莹透明,油桶制造精致,图案字码的边缘清晰、整齐,无漏色和重叠现象,否则为假货。

2.识别机油牌号和试验粘度

国产桶装机油分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两种。汽油机油按粘度分为HQ-6、HQ-6D、HQ-10和HQ-15四种牌号,气温低应选用牌号数字小的或带"D"字的机油,气温高应选用牌号数字大的机油。柴油机油按粘度分为HC-8、HC-11和HC-14号三种牌号,选用原则与汽油机相同。随着我国机械行业与国际标准逐步接轨,机油的牌号也逐渐与国际标准相适应,目前有些国产机油的牌号已使用进口机油标准牌号,具体选用方法与下述相同。

进口机油以丰田纯牌机油为例:高级轿车应使用5W-40全天候机油,虽然价格较高,但它能确保高级轿车的润滑效果;增压柴油机应使用CD-30机油;一般车辆冬季使用SG10W-30机油,夏季使用SG-30机油。

3.闻气味

合格的机油应无特别的气味,只略带芳香。凡是对嗅觉刺激大且有异味的机油均为变质或劣质机油,绝对不可使用。

(二)使用中机油的鉴别

鉴别使用中机油的质量,是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机油的依据。

1.搓捻鉴别

取出油底壳中的少许机油,放在手指上搓捻。搓捻时,如有粘稠感觉,并有拉丝现象,说明机油未变质,仍可继续使用,否则应更换。

2.油尺鉴别

抽出机油标尺对着光亮处观察刻度线是否清晰,当透过油尺上的机油看不请刻线时,则说明机油过脏,需立即更换。

3.倾倒鉴别

取油底壳中的少量机油注入一容器内,然后从容器中慢慢倒出,观察油流的光泽和粘度。若油流能保持细长且均匀,说明机油内没有胶质及杂质,还可使用一段时间,否则应更换。

4.油滴检查

在白纸上滴一滴油底壳中的机油,若油滴中心黑点很大,呈黑褐色且均匀无颗粒,周围黄色浸润很小,说明机油变质应更换。若油滴中心黑点小而且颜色较浅,周围的黄色浸润痕迹较大,表明机油还可以使用。

以上检查均应在发动机停机后机油还未沉淀时进行,否则有可能得不到正确结论。因为机油沉淀后,浮在上面的往往是好的机油,这样检查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变质机油或杂质存留在油底壳的底部,从而可能造成误检。

楼主:
七、 你该用什样的机油

根据非正式的统计,国内汽车商品中单是机油就超过几十种品牌,只要你走一趟汽车百货店,全合成、半合成矿物油,SG、SH、真的看的眼都花了真不知如何挑起,真不知该用哪一种才适合。而商家所推荐的也几乎都是获利高的商品,真正好用、真正适用,倒也未必。我们从车厂的要求,机油制造厂的建议,一些国际知名车队的使用经验中整理出一些概念,希望你能从中找出你对机油的选择的依据。

依品质来区别

机油因其基础油之不同可简分为矿物油及合成油两种(植物油因产量稀少故不计)。二者最大差别在於∶合成油使用的温度更广,使用期限更长,以及长本更高;同样的油膜要求,合成油可用较低的黏度就可达成,而矿物油就需用相对於合成油较浓的黏度才可达到如此要求。换句话说,在相同的工作环境里,合成油用较低的黏度就可以达到保护引擎的目的。同样,在相同的工作环境里,合成油因为使用期限比矿物油长很多,因此虽然成本较高,但是比较换油次数之后,并不比矿物油高很多。 (先声明∶本文不考虑所谓的半合成机油 子曰∶吾恶紫之夺朱 )

依黏度来区分

黏度是指流体(含气体及液体)在流动时它内部的摩擦力,即流滞阻力。一般润滑油都会提供在华氏40度及华氏100度时的黏度,40度是相对於冷车时的状况,而100度是高速运转或塞车时的情况。如果黏度太浓,所产生的阻力也相对提高因此会有些状况发生。如∶一、影响冷车时引擎的启动。这在低温时会更明显,例如在冬季时到玉山赏雪,2OW/50就会比5W/40来的不易起动。二、增加耗油量。黏度高的机油阻力也高会使引擎内部机件的运转产生更高的摩擦阻力,耗油量因而增加。三、增加启动时引擎的磨损。引擎在一段时间没发动时,原本附著在上部的机油会流回油底壳,上部缺乏足够的机油来保持在启动状况下的引擎,如果机油黏度浓流动就慢,因此磨损的机率就会增加。四、如果机油黏度太浓则内部阻力较大,阻力会转换成热,使机件操作时温度升高。

依使用环境的气温来决定

任何一家汽车厂几乎都会在车主手册中建议最合适的机油黏度。全世界对机油最挑剔的车厂当属保时捷,因为它是气冷式引擎,一切只靠机油来冷却,它内部的技术通告中,就对每一款送验(油品制造商要求)的机油作出结论。但是最基本的,它还是要求车主依使用环境的气温来决定用何种机油。以台湾而言,气温最低不低於摄氏五度,最高不曾高过摄氏四十度,在这范围内一般上,10W/40、10W/30都不适合,而合成油最少要5W/40以上。5W/30、10W/30都不适合。以上是在挑选机油时你必须了解的常识,以先用车环境的气温来决定机油黏度,再以预算来考虑用矿物油或合成油。

纯代步用何种油

如果汽车只是一种代步工具,而且你只有上下班时才会用的到,车狂实在很想劝你将车卖掉改搭公车算了,何必再为车龙增添尾巴,15W/40的一般矿物油就够你用了。如果你想节省汽油费用,全合成的5W/40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它的流动快,还可减少你启动时引擎的磨损。

喜欢拉转数应该用何种油

引擎转数越高,相对的温度也会越高,因此就应该用黏度大一点的机油。如5W/50、10W/50或15W/50。但是前面提过黏度越高,相对的阻力就越大,引擎性能多少会削弱一点,因此合成油就可弥补这缺点。因为合成油可以用较低的黏度,来满足相对於矿物油必须用高黏度才能符合的工作条件。但是这时你要考虑车辆本身的引擎容积输出,如两千以下的四缸车,转数一拉后来快就到红线,或许稍浓一点的机油(例如10W/40相对於5W/40),会比较合适。因为汽缸和活塞环之间的空隙是由机油来密封的,黏度高的密封效果当然比较好,三千以上的,六缸以上的,这类车引擎转数通常比较不会上到红线(当然也有例外),因此就比较不必那讲究。另一种决定黏度的方式是,跑一阵子以后注意听引擎气门声,如果"达达"声很明显,那你就应该将黏度增加。

高压缩比引擎该用那种油

我们很主观的告诉你,黏度高的合成油,是唯一的选择。如5W/50、10W/50或15W/50。如果再加上你常将转数拉至红线不放,10W/60都可考虑。

八、 消耗多少机油才合适

首先对发动机机油消耗(俗称"烧"机油)应建立正确概念,只要发动机运转就会有机油消耗,正常的机油消耗是维持发动机运转所必须的,所以不会对发动机造成危害,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烧"机油与"烧"汽油一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在发动机正常工作期间消耗的机油量远远低于汽油消耗量而已(国际规定机油燃油消耗比<1%)。

发动机正常工作过程中极少一部分机油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气缸并被燃烧后排入大气。机油进入气缸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条途径是通过进排气门杆和气门导管之间的间隙,微量的机油必须透过气门油封以避免气门在气门导管中卡死;另一条途径是活塞和气缸壁之间的间隙,活塞环在上行过程中将气缸壁上残存的润滑油膜带入燃烧室;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雾状机油微粒透过曲轴箱强制通风管路进入燃烧室。由此可以看出,所有消耗掉的机油最终都是在主燃烧室"烧掉"后通过排气系统排入大气之中,因此人们通常把发动机油消耗称为"烧"机油,虽然这种机油消耗量并不大,但一段时间使用后仍能够察觉到机油量在减少,所以必须定期地检查机油量并根据需要添加适量机油。

那么,多大的机油消耗量才属于正常消耗呢?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司机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根据我国国际GB3743-84的规定,机油燃油消耗比为<1%,按此推算,发动机排量为1.6-2.0升,而100公里燃油消耗(15工况城市循环)为10升的轿车,其机油消耗量应<1升/1000公里,国外对轿车发动机机油消耗量并末做法规性强制规定,一般认为在最初行驶的10000公里走合期内,机油消耗量可能达到0.3升/1000公里,在行驶10000公里之后,机油消耗将维持在0.2升/1000公里之内,而维修手册中则标明只要机油消耗量<1升/101000公里均为正常。

虽然所有消耗的机油都是通过燃烧室燃烧后由排气系统排入大气,但如果发动机机油消耗量不超过标准要求,将不会影响整车排放指标,也不会导致催化反应器失失效或损坏,用户大可不必担心。

当然,如果机油消耗量确实过大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1. 润滑系统存在机油渗漏;2.气缸壁和活塞环过度磨损或损坏;3.气门油封损坏或变硬老化;4.添加机油量过多,超过机油标尺规定上线。遇到以上情况,应到指定维修服务站进行检修。当然,司机朋友在平时驾驶过程中应注意勤检查机油标尺,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定期更换机油和机油滤清器,添加主要厂指定品牌的机油,更换正品机油滤清器备件。

总之,只要汽车发动机运转就存在"烧"机油,只要发动机所"烧"机油不超过标准要求,而且发动机运转无异常现象,则既不会影响整车排放指标,也不会导致催化反应器失效,更不会造成对发动机的危害,用户大可不必担心,完全可以放心地开你的车。

九、 汽车添加剂的作用与选购

润滑油添加剂一般来说有五大类,即清净剂、分散剂、粘度指数改进剂、抗磨剂、和抗氧剂。为了进一步提高润滑油的性能,各公司不断推出新型添加剂如防锈剂、金属减活剂、抗泡剂、乳化剂、破乳剂、粘附剂、降凝剂及合成密封膨胀剂等。润滑油添加剂是现代润滑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虽然加入量很少,但对改善润滑使用性能和满足各种特定条件下的工作要求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基于在实际使用中,人们往往希望获得综合性能优良的添加剂,这就要求加入多种添加剂即采用配方技术或复配技术,将多种添加剂经过合适的配制工艺制造出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和广泛的适用性的复合添加剂开发一种好的添加剂配方绝非易事,因为到目前为止添加剂的加入量与性能定量关系还没有建立,对添加剂的使用主要依靠实验结果。添加剂之间又有协同效应,可以是正效应,也可以是负效应,所以研究开发出新的复合添加剂品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目前市场上添加剂的种类繁多,价格不一,往往令选购者望而却步。事实上选购者在选购过程中只需注意的下列事项便可放心选购:

1.生产厂商的商标及条型码,看看是否有权威部门的认证,如ISO-9002等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认准添加剂的品牌购买。

2.选取价格适中的产品。添加剂的价格差距极大。两个不同品牌的同类添加剂,如价格差距不大,往往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市场定位问题。如差距悬殊,往往表明其内在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大,选购者可根据需要来选购。

3.使用经验。在添加剂的历史上,使用经验的确是最为重要的,选购者如没有使用添加剂的经验,可向朋友咨询或可多收集些资料学习,因为无论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车辆才是最重要的。

十、 议换油周期

按一般的说法,车用机油的换油周期为5000公里。许多车主朋友将此作为一种固定的认识。其实每辆车因发动机状况、所用机油和使用环境不同,其合理的换油周期也应有一定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

1.发动机状况

新车发动机内部请洁,很少有积碳等杂质,因而换油周期可以适当延长。但也不应该超过7500公里,再好的机油使用一定里程后,其化学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其中的添加剂成分也会逐渐失效,起不到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旧发动机,特别是缺乏保养的发动机内部积碳胶质较多,新机油加入后很容易被污染,引起色变和质变,因此换油周期应适当缩短。当然有条件的话对发动机内部进行彻底的清洗最好。

2.所用油品

机油的识别有质量等级(API)和粘度(SAE)两种标准。质量等级一般从SC、SD直至SJ级,级别越高,品质越好。现代汽车尤其是轿车多为高转速发动机,对油品的要求较高。一般来讲,SF级以上的机油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抗磨性、清净分散性和高温高剪切下的粘度稳定性,对发动机能提供可靠的保护,品质稳定性长时间不变,正常情况下完全能满足5000公里的换油周期。而部分车主,以出租车车主居多,为图省钱,使用SD甚至SC级机油,这样就不宜再遵循5000公里的换油要求。因为低级别的机油在苛刻的工况下的稳定性较差,变质快,而且容易生成积碳。从爱护车辆的角度出发,如果使用这类机油,应将换油周期缩短为3000公里甚至更短。最好还是使用随车手册推荐的机油,否则由于换油周期的缩短也未必省钱。

8.使用环境的影响

环境对机油也有一定的影响。高温、极寒和灰尘较多的环境下都容易加快机油的变质。车主不仅应针对环境选用合适级别、粘度的机油,还应适当缩短换油周期,具体要求视情况而定,一般以缩短1/5-1/3的周期为宜。

许多车主对机油的使用都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认为只要是机油,5000公里一换就行。殊不知机油种类选用不当,换油周期把握不好,长期使用将对车辆产生很大的影响。同一车型有的行驶二、三十万公里仍状况良好,除驾驶方法外,机油的合理使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只要能注意总结经验,认真比较,科学地选用机油和掌握换油周期,你的车就

网友(2008-11-04):
太复杂了,
看了个开头就够了。。。

网友(2009-05-27):
太复杂了,

网友:
新手入门教材习惯性顶一个

网友:
很不错的东东,谢谢了

网友(2012-09-06):
太多,看完就忘了!能总结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