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机油

楼主(2007-11-20):
机油对于汽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机油,汽车发动机将遭受严重损坏,导致汽车寸步难行。机油不光担负润滑重任,它还具有冷却、清洗、减振、密封等作用。目前市面上的机油牌号错综复杂,往往令车主不知如何选择,实际上,机油的主要指标只有两个,弄清楚具体含义,就行了。

粘度指标

按SAE法分类机油,冬季用油有6种,夏季用油有5种,冬夏通用油有16种。

冬季用油牌号:OW、5W、10W、15W、20W、25W。符号W代表冬季,W前的数字越小,其低温粘度越小,低温流动性越好,适用的最低气温越低。

夏季用油牌号:20、30、40、50,60。数字越大,其粘度越大,适用的最高气温越高。

冬夏通用油牌号:5W/20、5W/30、5W/40、5W/50、10W/20、10W/30、10W40、10W/50、15W/30、15W/40、15W/50、20W/20、20W/30、20W/40、20W/50。代表冬用部分的数字越小,代表夏季部分的数字越大者,适用的气温范围越大。

质量指标

按照API质量分类法,发动机油分为汽油机油系列(即S系列)和柴油机油系统(即C系列),每个系列的油品按英文字母顺序(A、B、C、D、E、F)排列,分为若干级别,字母排位越后,级别越高。

选用方法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发动机油外包装上的标志由SAE粘度分类级别和API质量分类级别两部分组成。通常以SAE开头,后面标注出粘度代号;而按API质量分类的发动机油标号一般省略API,直接标注出质量等级代号。

例如,标号为SAE10WSD,表示粘度分类是SAE10W,质量级别为API SD的冬季汽油机油;标号为SAE30SD,表示粘度分类SAE30,质量级别为APE SD的夏季汽油机油;标号为SAE10W-30SD(或SAE10W/30SD),表示粘度分类是既满足SAE10W又满足SAE30冬夏通用汽油机油,其质量等级为API SD级。

车迷在选择机油时,可结合本地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参照汽车的《使用手册》选用。若选用了粘度过大的机油,会增加运动阻力,消耗发动机功率;若选用了粘度过小的机油,保证不了润滑质量,会加剧发动机磨损。对于磨损已较严重,各配合间隙已较大的发动机,可选用高一级粘度的机油,以加强配合件的密封性能。

网友(2008-03-12):
嗯  废机油还可再生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介绍的发动机油的基础知识,特别是粘度级别的介绍对机油的选用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