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能加柴机油吗?加了会怎样?

楼主(2007-11-20):
汽油机能加柴机油吗?加了会怎样?我的车烧机油了烧的挺厉害(等到换冬机油在大修)一次跑长途发现没机油了(快烧完了)当时找不到卖机油的已经天黑了没办法我们拦下个大车(货车)买了点柴机油对付回到家了。目前来看发动机没多大问题(当时拦小车不停要不就是停下没有机油)我当时加了大概不到半升的柴机油今天机油烧的差不多了我又加满汽机油了,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请教高手~!

网友:
任何东西不会有那么明显的,长期使用才有反应。另外,市场上也确实有汽、柴通用油。其实作为润滑只同粘度和粘温指数有关系,但防油品变质等同添加剂有关,这需要实验确定。

网友:

柴油能加啊. 只不过加了着不了车. , 因为汽油机和柴油机的着火方式完全不同, 柴机和汽油的着火点不同, 汽油雾化点低, 柴机必须喷射雾才能燃烧, 所以柴油加到了汽油机中汽油机就不能工作了. 哈哈....我们就遇到过一次. 人家开着汽油车到加油站, 可没开出加油站 车就趴那儿了, 一问才知道加成柴油了. , .:lol,  现在的柴,汽机油一般都是通用的, 但各种品牌的机油不能混用, 因为各厂家机油添加剂不同, 混用会造成各种不确定化学反应. 不可预知结果. 但柴机油用在汽油机上应该说比汽机油好, 因柴机油是高速高负荷润滑油(当然要看机油级别了:lol ), 反过来就要小心用了. :lol

网友:
加加偶尔应急一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长期使用恐怕是有点问题,毕竟转速相差比较大。

网友:
发动机烧机油可能是窜机油所致,得赶紧修理,可能是活塞环出问题了

网友:
当心!

你的发动机温度过高!

网友(2008-02-13):
没问题,但由于同标号的柴油机机油实际上比汽油机机油高一个标号,所以,不能选用同标号的柴油机机油,应选用低一个标号的柴油机机油。

网友:
加一两滴是可能的,即使加一两滴水是可以的。

网友:
1,两者点火方式不一样,
2,两者燃烧工况不一样,
3,两者发动机的设计也不一样

临时可以混合一下应急,千万不能长时间使用,否则你的发动机会废的。

网友:
象你说的这个情况是没关系的,临时用用嘛。反正都是润滑油。二者的区别我想就是粘度和工作温度的区别。回头马上把旧机油放空,换上新机油就行了。然后你反正要大修了,不差这一点的。放心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