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圆齿轮的渐开线是由什么形成?

楼主(2007-11-20):
圆齿轮的渐开线是由基圆形成的,那么非圆齿轮的渐开线是由甚么形成? 其基圆是个圆还是非圆,,有无确切公式,恳请指教

网友:
和渐开线相对应的叫渐屈线(齿轮手册上有),基圆就是一种渐屈线。非圆齿轮的渐开线形成原理和圆柱齿轮的一样。其渐屈线(基圆)就是非圆的。
  p- M- P$ z. K" j4 X具体公式没研究过,应该先有渐屈线的公式,再推导渐开线的公式。有空可以从椭圆先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