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响应计算---请教

楼主(2007-11-20):
计算油缸的动作响应时间,或者说是相比较控制阀得电的时间差值该如何计算?需要考虑那些因素?请教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
理论上应该对系统进行受力分析,同流量方程,流量连续性方程进行拉普拉斯变换,求出系统的传递函数,才可以进行时间和频率响应分析.

网友:
考虑的因素:电磁铁或马达响应时间、阀的响应时间、阀的增益、负载的质量和负载种类、油缸中控制腔的体积、油液的可压缩性、液压缸体的变形(很高压力时)、油缸的内泄、管道的容积等因素

网友:
根据动态特性方程求出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再分析,比较准确一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相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