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20HP双缸汽油发动机,火花塞突然没电

楼主(2007-11-20):
科勒20HP双缸汽油发动机在使用几个小时以后突然没有高压电了(就是火花塞没有电了),但发动机的启动机还可以正常运转,由于是双缸机,不可能是两个点火模块都坏了吧,我身边没有配件可以试用。
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确认是火花塞都没电,请检查:
   1开关是否短路或有无其他地方搭铁
2.高压包进线有无电,如无,请检查其与飞轮的间隙是否在0.4mm左右.或磁钢是否有磁.
3高压包出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对了,科勒的好象有根线必须有12v的电压才能启动,也就是要接电源.或查一下那根线是否断了

网友:
我想还是检查线路吧

网友(2008-01-03):
有可能机油保护开关的问题,你的机油有没有减少或不够呢。机油压力不够机油保护开关会自己搭铁,位置在通气盖上面绿线与停机导线白线连接。又和电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