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启动时,靠出风口处有火花产生---请教

楼主(2007-11-20):
高压电机(710KW     6000V)在启动时靠出风口处有火花产生,待电机运转正常以后就没有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电机?负载?产生火花的部位(转子,定子,碳刷)?
估计有:1)绕组联接接触不良。启动时电流较大产生火花。
        2)表面绝缘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