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Y12原材料(棒料)硬度是多少?

楼主(2007-11-20):
本人在网上和技术手册里都查了,好像都没查到。都写的是热处理过的,不知道原料在出厂时经过何种热处理?

网友(2008-11-17):
LY12合金通常是以cz状态供货的,也就是淬火自然时效,493~497度淬火,保温时间根据棒材直径而定,一般HB可以达到130左右。也有以R状态交货的,也就是挤压状态。HB大概在60~7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