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复位按钮是点动开关吗?

楼主(2007-11-20):
电动开关中按下去不能弹起来的叫什么?
能弹起来叫弹簧复位按钮可以叫做点动开关吗?一按下去,就通一次电,弹簧把它弹上来,就断电了不能弹起来叫什么?只有再按一下,才能断开电路。

 急停按钮算哪一类?

网友:
常见的弹簧复位按钮有动断和动合。在一般的控制电路中接动合做点动。“按下去不能弹起来”的在控制电路中少见,常见只有机械自锁的机械开关。急停要看电路的设计,动断或动合按钮都行。

楼主:
动断和动合按扭属于哪一类,能弹起来叫弹簧复位按钮,按下去不能弹起来的好象叫自锁开关,到底应该怎么区分这两种开关?
(1)一按下去,就通一次电,能弹起来的
(2)一按下去,一直通电,再按上来才能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