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电机转速3600转以上?---请教

楼主(2007-11-21):
想要让电机的转速在3600转以上,要购什么电机比较好,还是需要购买变频器再加上变频电机才能实现呢?请各位网友推荐一下

楼主:
电机是要5HP
3.7KW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也讨论过,请楼主参阅“变频器是否可以使电机达到高转速?”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405&extra=page%3D3
和“变频电机能否达到8000转呢”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294&extra=page%3D3

楼主:
我知道用变频器加上变频电机就可以达到3600转的方法,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更加节省成本的方法,因为我只要电机的转速固定在3600转,所以想请教版主大人,是否有什么最佳方案呢?(电机是5HP 3.7KW的)

网友:
呵呵,电机3600有啥用,你带的哪样负载,如果是负载要3600转,用皮带轮不就行了~~~~~

网友:
I林宗裕你好

呵呵,变频器驱动2极普通电机可以工作在3600r/min。
      普通电机轴端加变速器或通过皮带轮变速得到这个转速。
      改用直流电机。
没有有什么最佳方案了。(再有成本太高了)

网友:
电机能到多少转,和控制方法没多大关系.
你可以用变频系统,也可以用机械方式.
关键看你电机的工作方式,电机中所用轴承的允许转速,电机的冷却方式.
要是想问电机能到多少转,那我告诉你,我见过12万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