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钣金不分割制作有困难吗?----如图,请教

楼主(2007-11-21):
现在公司有这样一件钣金件,我个人认为不宜分割制作。但主管意见认为分成两部份(相关尺寸如图)进行制作,否则有一定加工难度。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不知是否需要分割制作?

楼主:
不知为何没人回答呢?自已顶一下吧。其实主要因为现在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日本人又在香港人手下做事),我只是不同意他的一些意见而已,但自已对钣金又不大懂。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材料,侧视图和俯视图中,右下角的直角部分怎么成形,是焊接吗

楼主:
直角只能是焊接了。材料用SECC镀锌钢板

网友:
完全可以整块做成
关键看你的设备,圆弧R如何制作
数控冲床冲折边角、外形,折边,焊接。

网友:
我看那样做有道理。主要原因是零件太大,分成两件,可以减小加工难度,或许还可以用余料。最重要的是给中间加了加强筋。日本人这种设计很常见。

网友:
完全可以做成一体的,但6楼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这个板金件如我们加工肯定不分割。先画展开图,在激光切割下料,数控折弯机折出直角和圆弧边。。。。

网友:
asd

先成形,再切割就形了.

网友(2007-12-22):
这个不难,怎么做都行啊

网友:
怎样做都得,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圆弧
比较难加工

网友:
我同意六楼的一些意见,分两部分做,可以给中间加个加强筋,这个工件并不大,一次成型没问题。按算也不浪费材料。如果对中间的加强筋没有什么要求,还是一次成型的好。

网友(2008-03-03):
我认为做成一体的好一些

网友(2008-07-27):
完全可以做成一体的,激光切割或线切割或数控冲外形,然后折弯焊接

网友(2010-05-11):
我觉得也是,能做成一体的就要做成一体的,
中间拼接不用焊接起来吗?焊接起来不是会变形吗?这样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