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里有可以在0.05厚的金属材料上面开若干0.025*10mm的孔的能力

楼主(2007-11-19):
国内哪里有可以在0.05厚的金属材料上面开若干0.025*10mm的孔的能力?

网友:
找做掩模版的厂家,就可以了

网友:
多的是啊,加工方法是不是激光切割吗

楼主:
激光的聚焦斑点最小到不了这么小。

网友:
你的要求不难,国内有很多厂家都可以做

具体方法是:在金属的表面涂上感光胶用丝网印的版放在上面,经过曝光,然后放到对金属可以俯腐蚀的溶液中,将你要求去掉的部分腐蚀掉。你可以找制作印刷电路板的厂家或是标牌制作的厂家联系试试。彩色显像管的屏幕后方有一个与屏幕一样大的极细的金属网,就是用这个方法加工的。

网友:
0.025mm的宽度是现在水切割所不能达到的.用水切割是不合适的.

网友:
就是激光也做不到, 0.05厚度, 用激光也会变形

网友:
用电蚀工艺,
如用冲床的话去毛刺修毛边麻烦的

网友(2007-12-24):
微孔加工

我是专业做微孔加工的,请告知你所加工的孔的具体技术要求。

网友:
0.025?应该还是用化学腐蚀的方法比较好吧
因为你是10mm的孔,激光不太合适。。。
另,应该写成φ10X0.0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