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密封性?

楼主(2007-11-21):
我现在的一个产品是用钢板卷圆后,焊接成型的,现在我是向这个罐中充0.8-1MPa的空气后放到水中做气密试验检查是否有焊接漏的,效果不太理想,听说有一种方法是向罐中充氦气的,不知道有谁用过,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罐的用途,,公称压力是多少,?
一般都是先打压,,再保压一段时间后,看压力表是否下降
密闭箱、罐应以工作压力的1.5倍作水压试验;
检验方法:满水试验满水后静置24h不渗不漏;水压试验在试验压力下10min内无压降,不渗不漏。

地下直埋油罐在埋地前应做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降不应小于0.03MPa。
检验方法:试验压力下观察30min不渗、不漏,无压降。

连接锅炉及辅助设备工艺管道安装完毕后,必须进行系统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系统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
检验方法:在试验压力10min内压力降不超过0.05MPa,然后降至工作压力进行检查,不渗不漏。

楼主:
我们的要求好象没有怎么严格,我们的产品有点象灭火器,要求是充气0.8-1MPa在水中,两分钟没有气泡。

网友:
方法有多种

真空装置要求高的使用质谱仪检漏,如你上面所说;另外检查焊缝还有超生探伤仪;射线检查仪等等,但是价格都太高,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充气法是最经济实用的。

楼主:
file:///e:/技术资料/泄露.files/leakaaa.gif我见过一种测漏仪,但我们不适用,而且价格很高,只是听说有向罐体中充惰性气体来检查的.

网友:
气泡渗漏检测 在气泡泄漏检测方法中,产品将会被加压并放置在水中。若有气泡从水中冒出则意味着泄漏。通过此方法,即使轻微的泄漏也可以检测得到
但不知道楼主说的效果不理想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加压检漏法,对被检测件加压,然后将压力源移走,保压随着时间的流逝,压力的变化同时被监测(可采用压力传感器)。然后,压力改变的数据将会被转化为对泄漏速率的测量。

氦气泄漏检测
在其他对泄漏检测精度要求低于0.001立方厘米/秒的行业中,氦气质量光谱分析检测方法被广泛应用。在大多数的设备的样机应用中,精度的要求是不必要的,它们更关注于检测时间与成本。在氦气质量检测方法中(图5),被检测设备用氦气加压,质量流量由检测室的质量光谱采样分析仪检测出来。这种方法的设备成本、维护与氦气成本,相对于没必要对低于103 SCCS的泄漏速度进行监测的应用更加昂贵,因此,该方法仅仅被典型地应用在要求最苛刻的设备的泄漏检测中。

图5 氦气质量光谱分析检测方法
氦气质量光谱分析检测方法我是从别人那摘过来的,如果侵犯版权请见谅
我个人建议采用加压检漏法会比较好,我最近做的一个密封检测方案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
图好像传不上来

网友:
如果楼主需要图片请告诉我如何传图片
这个俺不会弄
呵呵

网友:
氦检根据零件或部件的类型有两种方式。用泄露测试仪完成。
1、完全封闭的工件,如汽车灯充入氩气前的检测。检测时把工件整个放入一个完全密封的容器内,抽真空后再充入氦气,达到一定压力后保压一段时间后,释放压力,泄露仪会对比充其量记录泄漏量,并根据设定的泄漏量要求判断是否合格。
2、不完全密封的零件,原理一样。但要求密封零件上的所有出入气口,仅留一个充气口,好处是不用密封容器。

楼主:
我有几点不明白:
1,在普通气泡检漏中,泄露要达到多少立方厘米/秒才产生气泡.
2,氦检需要添置些说明设备,运行成本怎么样.
另外,要帖图片,先要预览帖子.
谢谢!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生产量,一台检漏仪可以检查的最多零件我见过的最多6个,零件比较小;设备也可以做成多个密封腔体,因此需要多台检漏仪。国内用的检漏仪基本上是进口的。根据泄漏量的大小,价格也不一样。10-6E的10来万,10-9的就要二十万左右了。再配套其他分子泵,连接管路,阀门等,价格就不低了。机械和电气的倒占小头。

网友:
呵呵。你的问题是怎么不理想了?是不是看不见气泡,还是说是你的 压力容器形状太复杂了?
还有,其实你说的用惰性气体的原因是这些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要是有气泡的话就很明显了。其中氦气在水中的溶解度是最小的,所以经常用来做水密封检漏的。看你的要求不高,但是还是没有吧问题讲清楚

网友:
简单实用的办法是将容器内充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用毛刷在表面涂抹检漏液。在渗漏处会产生很多泡沫很容易发现问题。检漏液是由表面活性剂,防锈剂等加水配制。

网友:
氦检我没用过
发个图看看

网友:
改了一下看是不是大点

网友:
我个人虽然做气密性检测设备,但还是同意楼主目前检测方法,因为你的容积偏大,不适合用氦气或差压法测。如果真想改进,到可采用罐内气体或液体中掺点特殊物质,加压,然后外表用专用灯光一照,漏还是不漏马上就知道,精度非常高,成本也不高。

网友:
做过出口消防栓,图纸说明罐中检测充0.8-1MPa的空气后放到水中做
但我们用1.5-2MPa(15公斤压力)
加大试验 压力剔除隐患提高保险数出口

网友:
空压机打压,做个接口就行了.
像这种东西的设计我们一般都留有一个可以用空压机打压的接口,检验完了用密封盖盖好就行了

楼主:
直接接到空压机上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有国家的相关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关心一下您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2008-04-12):
我不知你们的产品是要全检还是抽检,有无要执行的标准,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我们是专门做材料检测的,0.8~1MPa,用空压机提供气源足够达到,气密性的判断及控制方式我们的也很先进,可通过软件电气进行,电极或水中视频等方式进行判断(我们的技术是前两种的,后一种是上2楼的灵感,不会有问题),还有需要做特殊的夹具和工装。

网友(2008-05-16):
检测设备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不需要用氮气检测的
我们有做过更高要求的检测都是用的一般的压缩气体检测
通过仪器来判断泄露量。。。。。如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
首先应当水检,在1.5倍工作压力下进行水检,无明显压降,无异常声响,然后才可进行气检,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有缺陷时,直接进行气检,一旦爆炸,那可就不是你一家二家公司的事了,关乎人命呀.而且是几十条人命!!!!
如果不是危险品,密封性要求超高的,一般的按水检气检的程序执行后就可以了,另外,做这些容器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焊工要有这些部门认证的焊工证才行,出厂要有技术监督局的出厂证明,及你的产品铭牌上要有技术监督局的钢印才可以在市场子销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一个产品是用钢板卷圆后,焊接成型的,现在我是向这个罐中充0.8-1MPa的空气后放到水中做气密试验检查是否有焊接漏的,效果不太理想,听说有一种方法是向罐中充氦气的,不知道有谁用过,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刚刚看到,我出一招必杀技:灌些或者刷煤油后加压即可。

网友:
用低压泄露检测仪,有流量式、容积式、压力式、温度式多种。精度检测

网友(2008-07-28):
可以做水压试验,通过压力表的保压时间来测试容器的漏与不漏,而且测试压力还可以高一些。

网友:
一般

水压试验和气压试验

网友(2009-03-22):
楼主可否参考一下灭火器瓶及气瓶国标里的气密性检测方法呀,国标里的检测方法比较科学合理.

网友:
我们的要求好象没有怎么严格,我们的产品有点象灭火器,要求是充气0.8-1MPa在水中,两分钟没有气泡。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车辆制动系统的储气罐啊,如果是的话,一般都是采用充气浸水试验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的真空设备如果要检漏,就是用氦气。但氦气是“涂抹”到可疑的部位,检漏仪实际就是质谱仪和真空泵。我感觉,你要检漏的东西,要求并不算高,按现在的要求继续做就可以,不顺手的地方改进一下。你说呢?

网友(2010-11-27):
首先要看你的生产量,一台检漏仪可以检查的最多零件我见过的最多6个,零件比较小;设备也可以做成多个密封腔体,因此

网友(2011-10-20):
向罐体内部加压缩空气,在外面刷肥皂水,有气泡就是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