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参考点时的编码器零脉冲---请教

楼主(2007-11-21):
请教:
回参考点时的编码器零脉冲,其作用和工作原理是什么?如何测量?
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人回答吗??

网友:
yankemagic 网友好!

你在主楼处的发言:回参考点时的编码器零脉冲,其作用和工作原理是什么?如何测量?
//*********************************************************
“参考点”有两种:
1、绝对参考点。
2、相对参考点。
回“参考点”时的编码器零脉冲,其作用是向计算机输入一个“预置数”,
这个预置数可以是“0”,也可以是一个与这个参考点对应的特定数。
其工作原理可以有两种方式实现:
1、将编码器在参考点处得到的编码值进行译码并输出一个信号。
2、将编码器实时检测值与“参考点处的正确值(指定)”进行比对,当两值一致时输出一个信号。

syw   071123---04.13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前辈。
我忘了说了是绝对值脉冲编码器。
那这个零脉冲如何测量呢?

网友:
yankemagic 网友好!

你的设备上应该有一个辅助清零按钮。
当你将“浮动平台的基准点”,对准“参考点”时,按一下那个“辅助清零按钮”。
此时,计算机就将这一位置的编码值做了记录。
当你的“浮动平台的基准点”,每次对准这个“参考点”时,计算机就会自动清零。

syw   071123---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