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八孔同时修光两孔端面倒角(C0.5)一次成型,求助

楼主(2007-11-21):
大家好!我公司要钻法兰8孔(见附件图),八孔是用来穿螺栓与变速箱连接.目前用普通钻头在多轴钻床上可以一次加工八孔,目前的工艺是钻完八孔后再铰孔,孔两端倒角,
现在我的老板的意思是设计合金钻头,要求能在钻八孔的时候连修光两孔端面倒角(C0.5)一次成型,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
自己设计不容易把,找做钻头的厂定制钻头啊,一次倒角两端面应该实现不了。

网友A:
从你的图纸看,材质是锻钢?Q铁?批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吧?你说的“孔两端倒角”应该是一端吧?现在多轴钻是否带钻模?图纸只好量尺寸了:孔11级精度(公差0.11mm),深11mm。
按照以上假定条件,在不改变原来设备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可以设计为钻—铰—倒角复合刀具,自己做也应该没有问题。直槽即可,钻—铰的余量参照你原来的,铰和倒角部分可以做成4个刀齿。要注意钻头的开刃。后面和接杆的连接参照你现在用的设计,贴两个图供你参考: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很简单,做阶梯钻,
你们以前工艺绞孔后再倒角?有点问题

楼主:
现在的八孔钻肯定有钻模的,材质是45,批量很大,我先把你的两张图纸看了再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2012-01-12):
合金复合钻头的方案是可行的

请及时联系我,我们一起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司应用PROE/UG设计软件,根据用户工件图为用户设计,德国进口5轴联动磨削中心制造。
设计生产项目:
1、各类整体合金铣刀、钨钢铣刀、合金钻头、合金铰刀、台阶钻头、钻内冷钻、圆鼻铣刀;
2、焊接合金成型刀、焊接螺旋立铣刀、焊接钻铰刀、三面刃;3
3、可转位:非标可转位螺旋立铣刀、玉米铣刀,可转位T型槽刀,非标刀盘,非标刀柄、非标镗刀等系列产品
公司资料:常州海伦工具有限公司
手机:15952828562   传真:0519-83441006   QQ:32167115
邮箱:guijianqiong@163.com

(非标刀具定做时请用户提供工件图,我们为你设计各种异型非标刀具)
联系人:桂经理(首席刀具应用工程师,8年刀具应用经验)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微山湖路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纸看,材质是锻钢?Q铁?批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吧?你说的“孔两端倒角”应该是一端吧?现在多轴钻是否 ...

学习了。。。

网友:
复合钻应该是可行的,自己想做这种钻头有难度吧

网友(2012-02-19):
这个刀具完全可以做
非标焊接的台阶钻铰刀

网友B:
建议倒角刀单做,我们做的成型刀,倒角刃口最先磨损,并不可修复,会增加刀具成本。

网友:
懒得下图纸看了。批量加工的话,上加工中心用合金钻头+合金倒角刀做吧,效率比钻床高。又不用什么钻模,而且孔精度和位置度不是你钻床加工出来的能比的。

网友:
学习啦下   很好   谢谢   高手

网友:
太复杂了,非专业选手表示不明啊

网友:
是否应该先倒角再铰孔,不然你铰孔后再倒角多少会有一点点毛刺在孔口处,你穿高精度销子会卡住吧?而且我这也有很多做法兰的,不过他们不铰孔,只是把公差严控在10丝内,18·5的孔,他们的工艺是专门负责钻孔,然后下道工序专门倒角

网友(2012-03-27):
我生产这类刀具。Q32167115 电15952828562

网友:
一次钻孔+倒一边角还行,两边同时倒出来,我看。。。。我看。。。。。。我还想不出来办法

网友:
为了追求效率的话那就直接定制非标品吧,如果量大的话,价格也不能太高。

网友(2012-05-10):
这个刀具我做可以帮你订做
QQ460030198
刀具金牌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倒角刀单做,我们做的成型刀,倒角刃口最先磨损,并不可修复,会增加刀具成本。

可以修复的  整个成型往后移  一般不发生大崩口的话  都可以修磨

网友(2012-09-13):
我有钻倒一体,双面的刀具,但是图纸我看不了,不知道规格及是否干涉。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8606253286

网友:
法兰盘的空那么小能倒两端的角?不得不佩服你们老板的想象力,我个人愚见是不可能的,只有坐等高手。如果孔大还可以做组合钻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