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粉碎机,哪种效率和精度更高?---请教

楼主(2007-11-21):
大家觉得哪种粉碎机构效率更高,精度更大?谢谢。

网友:
秸秆粉碎机,楼主指的是否为秸秆粉碎还田机
秸秆粉碎还田机的工作刀具主要有几下几类
一:甩刀型。此种应用最广,打的秸秆较碎,对秸秆根部有一定拉起效果
二:锤爪型。比较耐用,打的秸秆效果一般,但对秸秆根部拉起效果最好,刀具磨损小
三:直刀型。转速高,秸秆碎。但对秸秆根部没有拉起作用。刀具易磨损及损坏。更换刀具费用高。

网友(点评):
请问哪种形式适合做饲料;秸秆粉碎还田机 是不是粉碎后做肥料。

网友(2009-03-26):
二楼分析有点道理,秸秆粉碎机要看你是与什么机型配套的然后再进行分析,比如与拖拉机配套的1JH-160型或者与收割机配套的4DMQ-35型,具体的说清楚了好分析,另外秸秆粉碎机不谈精度的概念,主要指标有:粉碎长度,粉碎长度合格率,抛撒均匀度等指标。

网友(2010-02-04):
有没图纸  传个上来啊

网友:
如果是加工饲料用,还是用锤片式粉碎机效率高。对于锤片式粉碎机,粉碎长度与直径之比越大越好。

网友(2011-12-18):
玉米秸秆揉搓揉丝机生产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IGoqcR57uQ/?FR=LIAN

网友(2013-03-13):
不能简单的说哪种粉碎机构效率更高,精度更大?主要看是你粉碎机的原料主要是什么,还有原料的含水率多大,需要粉碎到什么程度。综合以上因素才能选择出效率高,精度大的机器。具体可以参考宏达农牧机械

网友(2015-06-05):
有谁提供粉碎油菜秸秆的粉碎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