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A6163车外锥面会出现一段圆柱面---请教

楼主(2007-11-21):
CKA6163车外锥面会出现一段圆柱面。望高手赐教。

网友(2008-01-19):
检查程序是不正确,检查丝杠间隙大不大,在看看X方向的丝杠,

网友:
什么系统?你先把你的程序写下来看看

网友:
X轴的间隙过大,请调整径向间隙!

网友:
X方向的丝杠间隙钛大
调整一下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圆柱面  出现在  锥面前 还是 锥面后  或是其他  请详细说明

网友:
补偿没有建立
或者错误

网友:
各位怎么会认为是X轴丝杆间隙问题呢??车锥度X轴只往一个方向跑,丝杆扭起来就什么间隙都没有了,又不是圆弧要两边跑.

   俺大胆估计一下,楼主是直接一刀将圆柱的东西车成圆锥,或者是最后的车的那一刀工件的余量不均匀,车削时会因为余量的大小,车刀会有扎刀\让刀的倾向的,大余量(切深大)容易产生扎刀倾向(尺寸偏小)小余量时容易产生让刀倾向(尺寸偏大).

  另外锥度有多大?锥度过大,工件表面的直径变化过大,使用固定转速是车不出好精度的,要车好锥度,恒定线速度余量一致是唯一的合理做法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忘记说了,编写程序时也有问题.一般数控进刀时,刀具是从相对工件直径大的地方移动到相对直径小的地方,此时丝杆的间隙已经全部移动到反方向,此时只要X轴丝杆继续往直径小的地方跑,是不会有间隙的.但如果中途走反方向的话,这个间隙就会暴露出来影响工件尺寸了.

 正确的做法:先确定工件车削锥度过程之中,是从直径小车到大例如从端面5MM一直车到靠近主轴的地方20MM(一般都是这样车吧),那正确的刀架运动是先从离工件直径很大的地方移动到3或者4毫米的地方,再移动返回5MM,那样从5车到20时就不会有丝杆间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