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气的平面密封,想不通里面的结构---请教

楼主(2007-11-21):
最近看到气的平面密封,想不通里面的结构,不知各位有没有接触过?
两个盘,平面接触,下面那个转动,上面的固定。下面的是间歇运动,转一个工位后或吸或吹,估计是上面有气槽。但是想不清楚平面该怎样密封?

楼主:
怎么都没人说啊,这种结构难道不行的吗?

网友:
可能是难,我也没想明白

网友(2011-08-29):
不需要密封吧?配个旋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郁闷,没图完全想不出来怎么工作

网友:
不知你有没有见过一种水泵的水封,也是平面密封的,

网友:
去看一下淀粉加工设备中的真空转鼓过滤机,他的选择接头就是这种平面密封,结构简单,一看便知

网友:
不知道LZ拆过  气动手转阀 没有。  接触面的气孔处有o型圈的。

网友(2011-10-31):
是靠密封面间形成的气膜密封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也有一种机械密封,市场上有卖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平面密封还要带旋转的可能是O型圈的吧?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靠两个金属平面来密封的,对平面的光洁度要求很高,一般会配有油沟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