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不吃厚该怎么办?

楼主(2007-11-21):
缝纫机不吃厚了,薄的布料还可以,不知道是哪里了毛病,以前还可以的,

是蝴蝶牌的,经过改装,改装前不吃厚

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
不知你想吃多厚,先把压脚的压力簧调松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回去调一下,还有就是在在砸厚的布料时总是跳线,而且跳得历害,比如象皮夹克\牛仔服一类较厚的布料较多

网友:
我在操作时遇到厚的地方就把压脚提起过,现在已经是电动的了,不过很少用了。

网友:
想当年的华南牌与蝴蝶牌是何等的威风,不过现在好像都不行了哦?

楼主(2007-12-25):
现在基本上调得差不多了,按2#楼的方法试了一下,又把带针的柱子调了一下,基本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08-10-22):
缝纫机不吃厚该怎么办

行程:针到针板平面,送布牙要低于针板平面;
提高针杆,重调梭头;
提高送布牙,使其返回时不高于针板。

sunxiaofei.happy@163.com
如果跳扣,调夹线器,使其撑线最晚;
压力不要太松。

网友:
把压脚的压力簧调松

网友:
,在校学习时,缝纫机和齿轮箱是比较好用的,,家里没有,了解的也不太多,

网友(2009-02-04):
我现在负责一款绷缝机不吃厚
好长时间了也没解决掉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