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破坏性试验机---请教

楼主(2007-11-21):
有没有人使用又或者设计过风机破坏性试验的?它们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检测数据包括哪些了?

楼主:
没人顶的,自己来,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走过路过,大家参考下

网友:
到标准出版社找一找。你在哪里?最好在北京很方便的!

楼主:
北京的资料全点吗?在标准出版社的搜索栏上搜不到/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通风机性能测试试验方法(试验台)按总的试验装置类别可以分风管试验和风室试验两大类,按常规来说,压力较高的风机,用风管试验台测试,压力较低的风机,用风室试验台测试。对有双出口的风机,可以用风管做进气试验,也可以用风室做出气试验。按GB/T1236-2000标准分可分为四种,即A型、B型、C型和D型,

在风管试验中,如果被测试风机本身的压力较小,如小于50~100Pa,则在试验中很有可能不能克服风管阻力,使得风机在测试时运行在小流量区,无法获得风机在设计流量下的性能。例如在测试时流量为500~2000m3/h,而风机的设计流量为3000~5000m3/h,这在测试较低压力风机时较常见的一种现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风室试验台来测试,风室试验台中一般配有辅助风机,辅助风机的作用主要用来克服由于测试风机本身不能克服的部分阻力。风管试验台一般不配辅助风机,主要靠风机本身所能提供的压力来克服风管阻力,所以风管试验一般用于压力较高的风机测试。在风管进气试验中,主要是由于辅助风机装置影响测试,装置较复杂,所以一般不使用辅助风机。在风管出气试验中,如果需要也可以配辅助风机,但由于风管直径较多,辅助风机装置较难在几个风管试验台中公用,如果一种风管配一套辅助风机及相关装置(包括调节门和控制器),成本较高,所以大多数的风管出气试验,一般也不使用辅助风机。在风室试验台中,由于风室的流量适应范围广(不是所有的风室都是流量适应范围广),不存在像风管那样多套风管需要赔多套辅助风机装置,一般一套或两套风室就可以满足所需流量测试范围,所以需要配的辅助风机的套数也有限,所以风室一般都配有辅助风机,用于克服测试风机本身不足以克服的那部分流动阻力,如果风室设计得好,一般都能达到风机进出口的静压差为零的最大流量工况(例如普通风扇在使用时,进出口静压几乎为零),所以风室可以完成压力较小风机的测量。

网友:
你当地的大城市也会有标准局服务部门有目录查到。可以邮寄的。标准当中有详细的标准,试验方法等内容。

楼主:
3-8的几幅图片是风管吗?感觉怪怪的,
9-20黑的,,什么也看不清,

网友:
通风机性能测试试验方法(试验台)按总的试验装置类别可以分风管试验和风室试验两大类,按常规来说,压力较高的风机,用风管试验台测试,压力较低的风机,用风室试验台测试。对有双出口的风机,可以用风管做进气试验,也可以用风室做出气试验。按GB/T1236-2000标准分可分为四种,即A型、B型、C型和D型.

针对风机性能实验台,有如下几点补充说明:
(1)进气实验比出气实验要简单,进气实验台也比出气实验台要便宜,因为进气实验测流量(动压)装置如进口集流器,要比出气实验台的测流量装置(皮托管,多喷嘴)要简单便宜
(2)人工测量风机性能实验,以前多采用皮托管,皮托管测量工作量大,精度差,可靠性差,在同一个风管流量截面测量的点很多,受人为因素影响大.
(3)与文丘利管相比,多喷嘴流量测量装置是若干个喷嘴的组合,测量的流量范围比较宽,所以多喷嘴常应用于风室实验台,测量的流量范围广,而风管实验台的流量测量装置是单独一种组合,测量的流量范围有限.
(4)辅助风机在风室实验台配备,对试验风机的气动性能影响较小,
(5)风机性能实验是在同一转速条件下进行的,但风机测试软件界面显示的是不同转速下的几组风机性能曲线.

网友(2018-12-04):
这个设备的图纸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