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簧的有效圈数

楼主(2007-11-21):
关于弹簧的有效圈数关于弹簧的有效圈数计算,请教各位。

网友A:
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
弹簧有效圈数的计算:总圈数 — 支撑圈,具体根据结构进行计算。
对于拉伸弹簧,有效圈数n=总圈数n1,当n>20时圆整为整数圈,当n<20时圆整为半圈。
对于压缩弹簧,有效圈数n为总圈数n1减去支撑圈数n2,n2可查表获得。尾数应为1/4、1/2、3/4、或整圈,推荐1/2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
弹簧有效圈数的计算:总圈数 — 支撑圈,具体根据结构进行计算。
对于拉伸弹簧,有效圈数n=总圈数n1,当n>20时圆整为整数圈,当n
,谢谢,我是新来的……

网友:
re

新来大案,学习了,感谢下.

楼主:
谢谢了。

那上边的那个图应该是6圈了。对吗?

网友:
拿到一个弹簧的实物时该如何确定有效圈数和总圈数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但又说不清楚.

网友:
上面的应该是六圈半的

网友:
恩,楼上大侠解释的相当精辟,受教了

楼主:
谢谢。谢谢大家。是不是从下住上数,最后那只能算半圈。

网友:
我一般用SW  按不等距螺旋线画弹簧

请教一下楼主的三维弹簧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新来的,学习学习,这里是个好地方

网友(2008-04-14):
引用 网友A:
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
弹簧有效圈数的计算:总圈数 — 支撑圈,具体根据结构进行计算。
对于拉伸弹簧,有效圈数n=总圈数n1,当n>20时圆整为整数圈,当n

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关于“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的说法。应为虽然节距不等,但都参与了变形,是否应该算有效圈数啊。例如变节距压缩弹簧。一般拉簧都做成密绕弹簧,不存在变节距的问题,也是所有圈(除端头拉构)都参与了变形,所以“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的说明都是成立的。对于压缩弹簧,大家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
看了还是有点不明白,等待大伙的详细解释!!!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
我是用solid edge 软件画弹簧的!

网友B:
我们的通俗算法是压簧总圈数减掉上下接受接触不会产生变形的圈数,一般减2圈;扭簧和拉簧的有效圈数就是总圈数.
看立体图有效圈数应该是6.5圈的

网友(2008-10-22):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请大伙帮我看看这个弹簧的有效圈数是多少.

网友:
都编辑了好几次了,图片还是显示不出来,也不知是差哪了.真是抱歉.

网友:
6 右3/4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通俗算法是压簧总圈数减掉上下接受接触不会产生变形的圈数,一般减2圈;扭簧和拉簧的有效圈数就是总圈数.
看立体图有效圈数应该是6.5圈的

恩,支持这个!

网友:
说的我都搞不清到底是多少圈了

网友(2009-01-11):
什么东西都要藏

网友(2009-08-12):
学习一下,这是一个好地方

网友:
不错,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的这个弹簧,用UG怎么画?

网友:

总共8圈减两圈不是6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 关于弹簧的有效圈数
总共8圈减两圈不是6圈吗

网友(2009-12-23):
有效圈数就是参与弹性变形的圈数,并圈重叠的部分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