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数学模型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11-21):
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我在毕业设计中想写出阀前压力补偿比负载敏感系统的数学模型,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入手,现在知道液压缸和比例方向阀的的数学模型了,不知道那个补偿阀的数学模型应该怎么建??哪位高手给解答或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是本科设计?参考西安交通大学阳含和老师编写的现代控制理论基础,里边有调速阀的模型。另外就是液压元件中压力阀的数学模型也可参考。如有问题可继续联系

楼主:
谢谢版主,佩服你的学问,呵呵

网友(2011-10-03):
容腔动力学方程
$ a$ ]+ T# z3 j6 r3 ^移动件牛顿第二定律方程& [( I" b9 O  s
阀口流量方程

网友:
    学习了,太高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