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1-2RS是什么轴承,它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2007-11-22):
6301-2RS是什么轴承,它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6301-2RS是深沟球轴承

外径37,高度12,内径12

网友A:
6301-2RS是深沟球轴承 外径37,高度12,内径12 (2RS表示两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那橡校圈的尺寸参数

网友(2010-08-19):
深沟球,6类的都是的。。。。。。。。。。。。。。。。。。。。。。

网友(2011-04-03):
301设计很变态

网友:
是接触是密封的深沟球轴承,尺寸是12X37X12

网友(2012-07-23):
引用 网友A:
6301-2RS是深沟球轴承 外径37,高度12,内径12 (2RS表示两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从6301中我只能看出内径是12.至于外径和高我完全看不出来,是有什么诀窍还是死记硬背的

网友(2012-09-20):
内径有规律,外径无规律

网友:
  亲 这是代表标准,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