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可以切纯钛板吗?---请教

楼主(2007-11-22):
激光切割机可以切纯钛板吗?先谢谢了!

网友:
没切过
哪位知道的来说一下

网友:
钛合金TA15用激光切过,纯钛应该没问题

网友:
肯定可以切。
但是在钛合金加工中,似乎对这种切割方式很忌讳,特别是航空航天业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切割线附近材料性能受到很大影响,对焊接和疲劳性能都有很多影响。一般切割钛合金采用水切割及数控下料铣的方式进行。

网友:
想请问4楼的大大
水切割我第一次听过
可以上传影片给小弟见识一下吗
我只知道卖雷射的厂商说
都可以割
只是条件问题
用不好的话可是会伤到机台本身的镜片

网友(2007-12-23):
可以的啦,我的客戶有割過呀

网友(2008-02-27):
可以

完全可以的,关键是加氩气,一般没有实践过的不知道,我一个用户就是切割的纯钛板.

网友(2008-05-15):
切割钛合金还是我们水切割好点,  但薄的钛合金激光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水切割3毫米钛的每分钟在1.5米,  不知道激光能够切割多少呢

网友(2008-11-07):
还是用水切割比较好 不过线切割也可以

网友:
可以切割,但是成本比较贵.
我用三菱NX上做过实验
切割材料 6MM T15, 标准瓶装氩气 4700L可用量
12KG压力切割了 22分钟
每瓶氩气价格为人民币 330块..

自己考虑成本是否划算

网友(2010-04-20):
我们是用数冲加工纯钛的

网友:
肯定可以切。
但是在钛合金加工中,似乎对这种切割方式很忌讳,特别是航空航天业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切割线附近材料性能受到很大影响,对焊接和疲劳性能都有很多影响。一般切割钛合金采用水切割及数控下料铣的方式进 ...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对,我们这表面只要有烧伤一率报废。可以考虑线切割

网友(2010-06-14):
我拿百超1800W的机子用氧气切过2MM的,速度超快断面不如切碳钢光,还黑乎乎的倒是没毛刺。

网友:
可以的`~我都看过人家工厂切纯钛板~!

网友(2011-02-10):
可以切,切割气体要更改为氩气,气压要小点,速度慢点,功率要小点,切出来的面非常光滑!
通快激光切割QQ交流群:106603305

网友:
激光可以切割钛合金

网友(2011-06-20):
应该可以切割。用氮气切如何?质量应该不是问题,价格应该可以接受。没有机会,谁能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