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磨一把螺距是16mm的螺纹车刀,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7-11-22):
要磨一把螺距是16mm的螺纹车刀,应该注意那些地方?

用公式计算出来了角度,又应该如何实施呢?

又应该如何测量呢?

内螺纹车刀和外螺纹车刀又在磨制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用万能角尺测量.
内螺纹车刀和外螺纹车刀又在磨制上的区别是主后角度的所在的方向都是刀具进给的方向.
你又晕了吧!
你又没有告诉设备、工件材料,刀具材料!!!
书上什么都有。

楼主:
的确晕了。

设备你是指车床型号吗?车床是大连CDA6140A
工件材料是铝合金
刀具材料:高速钢、白钢、合金都试过了。

网友:
本人不太了解

本人刚来,还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用白刚刀

要加冷却液,不然会有积削,刀要磨锋利

楼主:
有那位朋友能画一个16mm外螺纹车刀的图纸给我,感激不尽!!!

网友A:
螺距到底是1.6还是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到底是1.6还是16???

单线螺纹的螺距是16mm,因为是十线螺纹,所以车完之后螺距是1.6mm。

网友A:
纠正8楼
应是;螺距=1.6;导程=16。

L螺纹导程(L=螺距*螺纹头数)
P螺距
单头导程=螺距

螺纹的螺旋槽是倾斜的,导程愈大,倾斜得愈厉害。这个倾斜的角度就叫做螺纹升角Ψ。
螺纹中径d2展开的圆周线与螺旋线的夹角叫升角Ψ
外螺纹大径d
d2=d-0.6495P
ctgΨ=πd2/L;近似公式Ψ=18.24*L/d2

零件的螺纹外径是多少??

图纸我不会画,说也说不清楚,要不叫你单位的车床操作工打电话给我。

请楼主先找本刀具书看看,先弄清楚刀面、夹角的定义
车削右螺纹时,Ψ加在左侧后角上;车削左螺纹时,Ψ加在右侧后角上
a1=(2--3度)+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8楼
应是;螺距=1.6;导程=16。

L螺纹导程(L=螺距*螺纹头数)
P螺距
单头导程=螺距

螺纹的螺旋槽是倾斜的,导程愈大,倾斜得愈厉害。这个倾斜的角度就叫做螺纹升角Ψ。
螺纹中径d2展开的圆周线与螺旋线的夹 ...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看了你的这样说明我已经明白了很多了,比书上说的容易懂,实在感谢!

网友:
你很着急吗?
我有空时帮你画一个.画的不好,可不要怪哟!

楼主:
急到不急,那先谢谢了!

网友B:
我实在没时间画,口诉给你:
前角15-20;后角,主后角螺旋升角加4-5度,副后角螺旋升角减2-3度,刀尖圆角0.15mm.
精车能在两切削刀刃的两侧磨0.75mm 深度,宽1.2毫米的卷屑槽更好,保证韧带宽度0.2毫米以内,但修磨困难,主要是在刀尖交接的地方会磨塌,我磨过一把,可惜误操作,打了心痛半年;
  用机油润滑.(有什么好的就用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实在没时间画,口诉给你:
前角15-20;后角,主后角螺旋升角加4-5度,副后角螺旋升角减2-3度,刀尖圆角0.15mm.
精车能在两切削刀刃的两侧磨0.75mm 深度,宽1.2毫米的卷屑槽更好, ...

谢谢!

网友:
用样板比嘛。没有就用成品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