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发兰上沿直径Φ120基准圆的公差

楼主(2007-11-22):
请教:圆发兰上沿直径Φ120基准圆均布6个孔,Φ120为自由公差(未标注公差),请问Φ120的公差怎么取?是单向的还是双向公差,有相关的标准吗? 是取与轴(h?)或孔(H?)公差,还是线性尺寸(J?)?

网友:
有图纸吗?我猜可能是理论正确尺寸,是评价6个孔的位置度用的!!

楼主:
是这样,有不少工件要检验,很多是有多孔均布在基准圆上,要测量判断孔位是否正确?不知如何确定基准圆直径的范围? 问了领导,她讲看画法几何,里面关于位置度时有这个方面的,只是现在那么老、基础的书手头没有,不知如何办?

网友:
看书不会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这六个孔应该是和另外的零件的六个孔对应的装配孔,另外的零件是不是你们做的?我一般都要标出这个直径公差或者标出孔的位置度公差。这个公差应该是双向的,从装配的角度看具体大小和那六个孔所穿螺栓或螺钉的间隙有关,你自己算一下120的公差控制在多少不影响装配就按照这个检吧。当然你可以固定的严一些,前提是加工过程中很容易保证。你落实一下,如果我说的有问题我是不负责任的呵呵。最简单的,问设计要什么公差

网友:
设计手册上讲得很清楚,可以查查手册。
如果基准圆的直径标注公差,角度也应该带上公差。
最好的方式是只在孔标注后带上位置度公差,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多谢! 感到还是没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一直考虑这个是不是如线性尺寸、轴或孔,有个自由公差等级类的,直接据直径值大小查表得知。

楼主:
是不是问的问题很外行了,孔位要求高的应该用位置度表示,不应该用基准圆直径的公差来说明?

网友:
不是的,平面体系中基准圆直径的公差加上夹角的公差来说明和位置度表示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