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2006绘制链轮,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11-22):
用CAD2006绘制链轮,请大家帮忙
大家好
现在我有一个产品的链轮
节距 P 6.35
齿数 Z  21
压力角 31.5度
分度圆直径 42.44
变位系数  -1.216
量棒直径 4.00
量棒测量距 43.62-0.03/-0.10
齿顶圆 39.95-0.10
齿根圆 34.21-0.2

现在请求大家
帮忙
如何用CAD2006把他的截面图给画出来
下面有3个附图
给予参考

网友:
```

第一眼看 怎么看象轮毂上的轴呀  这画一个截面``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既然都有尺寸,用个三维软件(SW、UG、P/E等),几分钟搞定,再转成DWG格式,岂不是很爽吗?

网友:
好象是配气凸轮轴上的链轮,最好用CAXA转出来,

网友:
楼主,查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链轮的标准画法,和你第3张照片很类似。一般画的剖视图就可以了。
前几个月,最近设计的链轮就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做的。

加工出来后,效果不错。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我现在还没有电子版的下载权限
我现在只是想用CAD画一个截面图(平面2维的)
不知那位大侠可以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如果需要,我这里有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V3.0的,破解版,加我的QQ,在我的资料里有

楼主:
Pdhjajj大侠
非常感谢

网友:
這張圖我在半年前才畫过31齿
條件幾乎一樣
是链轮條件的漸開线齿轮
畫給你
如果以链轮程序畫一定掛

网友:
昨天沒入公差在补一張

网友:
用个标准链轮的设计软件,设定好参数,直接出图就可以了。如solidedge,caxa等,现在网上也有好多proe的链轮模型,都是参数化的,直接按需要的参数出图就可以用了。

网友:
真的不要在教他用鏈轮模組畫這張圖
鏈轮参数只要節距,滾筒直徑,与齿数就可畫出鏈轮
這是一張壓力角31.5度変位齿轮只是沒給模数
用節距代替的漸開線変位齿轮
沒那麼困難畫反算一下就可求出模数

楼主:
谢谢你河洛大侠
我们可以电话或QQ沟通一下吗
我的QQ:497562696
期待中

网友:
还是按机械制图标准画比较好!

网友:
回一个参数化了的链轮模型,proe3.0M090下用的。只要改一改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和关心
各位的建议我都会学者去尝试的
河洛大侠
你的短信俺已收到
你讲的就是俺想要的
就想通过这种方式
我来制作一把成形模数刀
把这个链轮给铣出来,这是我得想法
给留个联系方式怎么样
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的QQ;479562696
邮箱:ZXW2004@126.COM

网友(2008-03-16):
可以用线切割cad插件画,很方便

网友(2008-11-20):
谢谢,没有白费功夫

网友(2010-04-02):
链轮的画法,大家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
看不清楚        最好用PROE搞定

网友(2010-05-30):
我正好需要学习链轮的画法。

网友(2011-05-24):
谁会pro/e链轮的画法,有的话发一个过来啊 5473108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