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系统使用DNC加工时出现“087”号报警的对策

楼主(2007-11-22):
近期偶遇一FANUC 0i数控系统使用问题,感觉比较典型,和大家分享:

故障现象:
当用较少程序段的程序进行DNC加工试验,未出现任何报警信息,当使用较大程序段的程序进行DNC加工试验时,系统出现“087”号报警信息.

解决方法:
根据以上具体情况,分析此报警信息是由于加工程序过大而产生的(>500K).随即将系统参数(100.5)的“ND3”设为“0”,重新用原来较大的程序进行DNC加工,系统不再出现“087”号报警。

原因分析:
当利用 RS232C 通讯接口进行DNC加工时,如果加工程序较大,超过了系统本身的缓冲区容量,则需要将参数“ND3”设为“0”,即一段一段的读取程序,否则,在传输及加工过程中将会出现“087”号报警。

网友:

楼主的分析比较到位的,确实是在使用日本系统机床是这些小小的软件故障,我们很容易排除.我上次在做夹具的时候,因为工厂里噪音比较大,我在飞面的过程中,以为机床的主轴是转动的,Z值下了1MM根本没有看机床,导致主轴负载过大的报警.顿时一身冷汗,以为机床坏了呢.目前的系统什么功能键都不能用了.没办法,重起机床,没想到机床没有任何事情,而且校正机床主轴是也没发现任何问题.这就是国外的机器,国外的系统.
中国的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2008-01-12):
又长了知识.

网友:
实践经验   难得   有些问题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   就需要  大家经常这样交流心得体会

网友:
学到新东西了~!谢谢~!!

网友:
有什么高兴的,其实都一样,看你考虑进去没有,如果这样操作的话,那干多唱时间也是个搬运工.

网友:
新人请多照顾

又学了好东西,太好了

网友(2008-02-17):
建议新用户多和厂家联系。
对机床系统不熟悉的
自己不要随便修改,等厂家确认后修改,避免以外,呵呵
087问题,还有就是设置不合理也出现哦。具体看机床配置了哦。有写设置在旧的里面好用,新的不好用,要注意

网友(2009-03-14):
“ND3”设为“1”,缓存器满时输出一个DC3, ND3”设为“0”,即一段一段的读取程序,每个程序段输出一个DC3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为什么要设置为1

网友(2013-06-15):
今天刚遇见087缓存不足报警 能告诉我下fanuc-0i-md和mb的系统那些DNC加工是要涉及到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吗?QQ416531912

网友(2014-01-10):
谢谢 楼主分享     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