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标螺纹在图纸上的标识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2):
首先声明一下,小弟我对机械方面是非常业余的人。

要帮朋友车一个带有母螺纹的工件,已知与其相配合的公螺纹的螺纹顶径是101.6mm,螺距是1.5mm。没有样板和实物。

在画图时候我把这个螺纹称为“M102×1.5”,是否正确?我并且在旁边有文字说明,注明了公螺纹的顶径是101.6mm。

工人在制作的时候把母螺纹车成了顶径100.5mm,制作完毕之后我顺便问了一句:与它相配合的公螺纹顶径是101.6mm,你这个没有车错吧?

没想到工人说:“啊,这个尺寸呀,那就车大了,大了大了40个丝,安装上去会很松的!”并且他还说“没有注意看旁边的注解”。

我一听心都凉了一截。因为这个东西是朋友急要的,做错了就麻烦大了。

接着工人说我图纸标注不规范,不应该标注M102×1.5,应该直接标注M101.6×1.5。

我与朋友说明之后,朋友说如果小了0.4mm的话就太松了,不能满足实际要求。没办法,只好重新买材料制作。

我后来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的标注应该没错呀,一般M10的螺丝,螺距是1.5mm,顶径是9.7~9.8mm,螺帽则是8.7mm,二者相差也就是1mm,用起来也很好呀。而这些螺纹在标注的时候也不会标注M9,7呀,也是标注M10呀,那我这个实际螺纹顶径是101.6mm螺距是1.5mm的螺纹,标注是M102×1.5,应该也不会错呀?而这个公螺纹和母螺纹现在相差1.1mm,应该也是正常范围吧,怎么工人却说我标注有错,螺纹顶径小了0.4mm,按照他的意思,母螺纹的顶径应该车成100.1mm了,这样会不会太紧呀?

由于我不是学机械的,被这些专业认识一说我就没底了,所以只好求助各位了,附件上面是我画的草图,有不规范的地方请各位多多指教。

接口.dwg

网友A:
首先螺纹称为内螺纹,外螺纹比较好.根据图所示,楼主所要加工的是内螺纹.与之相配的是外螺纹.
其次,螺纹应标注的公称直径.内外螺纹的大径在标准中定为公称直径.
按楼主所说与之相配合的外螺纹顶径为101.6mm,则小径应为:99.98mm.即内螺纹的小径应为99.98mm.
把内螺纹标注为M102X1.5,计算所得的内螺纹小径为100.38mm.
理论上内螺纹大小径都比外螺纹的大小径大0.4mm.
既然是非标,又有外螺纹的数据,标注为M101.6X1.5好些.
既然加工出来了,根据需要就试试M102X1.5能不能用,松的话,在螺纹表面加一些螺纹胶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与其相配合的公螺纹的螺纹顶径是101.6mm,是测量的吗,如果是实际测量尺寸,那么M102×1.5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与其相配合的公螺纹的螺纹顶径是101.6mm是测量的。

楼主:
谢谢“wangluny”的给了这么专业的讲解!

楼主:
重新车了一个内螺纹,顶径是100.15mm的接环,不知这种规格的内螺纹是否能与顶径101.6mm的外螺纹接环相配合?

网友:
螺纹的松紧程度最主要是螺纹中径尺寸

网友(2007-12-25):
在图纸上标时应该是M102X1.5,只因加工时通常都将外径取小一点,按经验外螺纹减螺距等内螺纹的顶径!不知对不对。

网友:
配车

呵呵,标法不算错,除非是英制的螺纹;要紧一点应该把外螺纹拿去配车,

网友:
楼主标法是正确的,配合间隙理论上是单边0.2(不是0.4)
如果按照工人的说法按照101.6做,那么理论上配合间隙为0,是不合理的,理由是加工形状误差(例如椭圆形)引起螺纹咬死,甚至无法装入.

网友:
谢谢2楼的朋友,我正好需要类似问题的解答,谢谢

网友:
楼主标注的没错,如果工人仔细些或工人经验丰富些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非标件最好还是要拿实物来当场配做,如果没有实物,间隙就可能大也可能小,配做能保证最好的配合间隙。

网友:
学问还真是不小哦
学习咯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现在有经验了,图纸上面说明清楚一点,再和工人充分的沟通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2011-03-09):
英制的4“即为25.4*4=101.6。

网友:
呵呵,标法不算错,除非是英制的螺纹;要紧一点应该把外螺纹拿去配车

网友(2012-05-23):
正需要学习。。。。楼主这个问题很普通,但很实用,谢谢。

网友(2012-07-26):
又多学了一样

网友:
螺纹配合按M102x1.5-7H/6g的话,间隙就有0.2~0.3MM

网友(2013-06-13):
受教了,多谢~~

网友(2014-04-07):
引用 网友A:
首先螺纹称为内螺纹,外螺纹比较好.根据图所示,楼主所要加工的是内螺纹.与之相配的是外螺纹.
其次,螺纹应标 ...

网友(2025-09-03):
引用 网友A:
首先螺纹称为内螺纹,外螺纹比较好.根据图所示,楼主所要加工的是内螺纹.与之相配的是外螺纹.
其次,螺纹应标 ...

大侠,请问一下,打样时,螺纹大径测出来比如是7.5几,或者6.4几的话,螺距也测量出来了,这种非标螺纹标注时需要标注哪些参数别人加工出来的东西才不会错,牙型角要不要标注,齿高等等,牙是梯形的,要不要把梯形的顶边给标注出来,最近这个把我搞的很焦灼,自己又不太懂,希望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
螺纹尺寸需要标注公差,看看螺纹标准102是不是标准尺寸,如果是非标就得按照测量尺寸,顶径尺寸需要标注公差,计算用螺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