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止水ER夹头,好多公司不能做

楼主(2007-11-22):
我现在需要止水ER夹头,各位社友帮忙啊,找了好多公司都不能做,那位知道哪儿可以做?
版主也帮帮忙
规格ER11-D6

网友:
你找了什么商家呀?有钱他们都不要?
山特,山高,瓦尔特好象都有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ER夹套是属于标准件,然后在换上能够安装密封圈的锁紧螺母就可以密封了。
不过一般ER11的可能比较少,一般最小都是ER16的

网友:
ER11的也是标准件.结构就是楼上所说的----密封圈和螺母.

楼主:
谢谢各位了,版主,肯纳是否还在招应用工程师 ?

网友:
此类问题不宜在此公开讨论.

网友:
台湾的正河源是做筒夹的出身的,你可以问问,现在常州开工厂了,

网友:
版主是肯纳的?我们一直在用你们的车刀杆啊